请教电O过热问题(有最新视频)

楼主(2010-06-16):
电O到手后今天再次试船,发现玩不了几分钟马达就没反映了,打开船盖发现电机和电调都比较热,但是我看照片整个水冷管道是通的,没有堵。

船的具体参数如下:
船长:65cm   宽 19.5cm  桨直径:3.5cm  舵长:9.6
水冷3656 1800kv电机  125A水冷电调  电池用4s1p A123或3s2p A123

[wmv]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gzMTMwMzky.html[/wmv]

楼主:
忘了说:我的电O配置是水冷3656 1800kv和125A水冷电调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浆?还有你用几S电池?

网友:
不能吧! 这个配制很正常啊,如果热还是水冷不走水

网友:
是不是速度不够水吸不进来?

网友A:
 看上图出水口有有水出的,应该不是没有冷却水到。可能是浆用大了,试试换小点的浆
下次问问题时请写清楚参数,如船长多少,用什电池,几S电,浆多大等等都没提 叫人怎么帮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图出水口有有水出的,应该不是没有冷却水到。可能是浆用大了,试试换小点的浆
下次问问题时请写清楚参数,如船长多少,用什电池,几S电,浆多大等等都没提 叫人怎么帮你呢。

谢谢大家,我是新手,刚接触船,船也是二手的,出了问题就不知道应该写些什么了。我今晚回家把参数都看看再来请教大家。

网友:
电机效率! 亲眼领教过五六个太便宜的电机导致开锅、退磁的。

开盖内脏照瞻仰下。

楼主:
船的具体参数如下:
船长:65cm   宽 19.5cm  桨直径:3.5cm  舵长:9.6
水冷3656 1800kv电机  125A水冷电调  电池用4s1p A123或3s2p A123

网友:
看了LZ发的照片,你这是435的铜浆!大了换432的电机负担小点,温度可以低点!不过我感到很奇怪?LZ电机就1800KV,用4S跑温度会很高?我以前用2200KV的FSD电机都跑6S的,电机就是温的!LZ的为什么这么烫?感到费解 还有LZ你这电机是什么牌子的?兴耀华吗?

网友:
怎么个热法?

是比体温高些还是到了不能触摸程度?

现在天气热,连续跑船电力系统过热还是比较正常了,单从配置上看不出任何问题。

如果温度很高只能说明整个系统工作效率不高。

楼主: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电机,跑几分钟下来就比较烫手了

楼主:
电调和电机之间的三根电线也比较烫

网友:
一看就知道电机退磁了,电流过大引起的。···KV值很低哦,还4SA123啊,我看6S好了。浆大点没关系,kV这么小。

主要是电机退磁了,这个是兴耀华的电机哦。。。。。看来要换个磁芯咯···

网友:
另一种可能:

1800KV 配 3S、4S A123,转速严重不足。船很可能无法起滑,而造成阻力巨大,电流巨大,发热巨大。未起滑的船速度低,水冷流量不足,更助长了高温。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当然也有可能是装配问题, 电机是否kv 值错了?电机是否有退磁?

这个尺寸的船,应该算是mono1 级别的船。

用A123 3s2p   , 4s1p 跑是没问题。
用一般便宜的电机,比如飞高 b2856, kv 值可以用到3200 -3600 .,桨用 431 -432 。
用好点的b29 4极电机,桨可以用到 436以上。

网友:
我想呢!LZ说电机尺寸是3656,我想就因该是兴耀华的电机了,兴耀华的电机是我见过最差的的电机了,没有之一! 我建议LZ吧电机换了,换个FSD3674 KV2200的电机,跑6S那可以暴力不少

楼主:
感谢大家这么帮忙,看来我要换个电机来试试了。

楼主:
怎么看电机有没有退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