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怎样设置飞行模式

楼主(2010-06-16):
在凤凰
模拟器
中飞直升机,怎样设置不同的飞行模式?!

网友A:
如果你飞模拟器的控是在直升机模式可以直接在控上设置熄火还有3D这些,也可以在模拟器软件的通道映射里面设置

网友B:
可以控上控制飞行模式,只要和真机一样设置油门和螺距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