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问一下,HL3851-2电池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0-06-16):
我想问一下,HL3851-2原装
电池
是7.2V的,我想问一下在原装车不做任何改动的情况下,电池能上11.1V或者9V的电池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必烧无疑

楼主:
那我想换锂电池,TB上有一家组装锂电的,5200毫安 7.4V 放电流5A,不知道装在原厂电调电机的HL3851-2上,是否暴力。速度快否?时间能多长时间,。请教高手解答

网友B:
这个车最大可装7.4V 7--8千毫安的锂电哦~~~ 5千还不够烧

网友C:
换高压电调.工业电机..上2S 7.4V 5800毫安锂电..爽跑1天...不过前提是你的几个A臂得结实..这动力不是闹着玩的~~ 参考这个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我的车..前防撞已经修过N次了..

楼主:
算了这个破HL没啥折腾的了,我打算入手BAJA了, HL在在咋玩也就是个玩具练手级别的车车。投资太多没意思了

网友C:
BAJA更难收拾~~~HOH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