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香蕉头的问题。。。。。。

楼主(2010-06-16):
大家香蕉头 在什么地方买的。。。有没有质量好一些的呢
我买的香蕉头总是短路 快疯了 整天空中熄火

网友:
短路?你包好没有啊

楼主:
当然包上啦 热缩管 套严实了

网友A:
包好还要短路。。。是不是别的地方的问题。

网友:
对啊 只要摆好了 香蕉头咋会短路呢? 是不是电调 电机哪里有问题
还有 lz咋肯定的短路?

网友B:
我的都是原装商家焊的! 所以没买过

网友C:
按理说香蕉头应该很好用哦,LZ是不是焊接的时候有虚焊或者其他问题导致短路?

网友D:
短路还是断路?

网友E:
是否焊接不好,如用熱縮管包好不會這樣容易短路的

网友F(2010-07-20):
焊接方法不对

网友G:
a a a a a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