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升级轴承,真有那么爽么?

楼主(2010-06-16):
刚买的DSX7,看到好多人说,升级了轴承后,很顺滑。
我现在也感觉挺顺滑的啊,难道还有更顺滑的?我最近定了四颗升级轴承,如果确实好的话,我就准备升级了。
另外,我调整了DSX7的油门压片,但是发现调整不好,上下的阻尼不均匀,而且推动油门的时候,一点不干脆,有点涩的感觉。我原来用乐迪的控,发现乐迪的油门推杆很爽,比DSX7爽。不知道如何调整才行。
补充一下:DSX7充电真要冲30个小时么,太费劲了。有没有办法加快充电速度?12小时以内还能接受。

网友:
没换过,不用轴承也照样飞

网友A:
DSX7控用的轴承:4*7*2,建议用DSX7的都改下轴承,我的控改轴承时发现有一个铜套根本就没上油,塑料轴头都有点磨损了
轴承用二手的就行了,NMB的1元2毛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DSX7控用的轴承:4*7*2,建议用DSX7的都改下轴承,我的控改轴承时发现有一个铜套根本就没上油,塑料轴头都有点磨损了
轴承用二手的就行了,NMB的1元2毛一个

上图看看,不知道怎么换,换什么地方,不敢轻易乱动,希望指点。

网友:
很简单的,最多半小时就能搞定,我换的时候没有拍图,网上好像有教程的你搜搜

楼主:
我昨晚上升级DSX7轴承了。那个爽啊。感觉真比以前升级了一个档次。我虽然是新手,但是还是有明显的感觉的。各位有DSX7的,务必升级哦。
但是升级的时候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装回推杆的时候,一定要试试顺滑度。我一开始就是装的有点偏,所以滑套和边缘有摩擦。装上后发现还不如原来好了,推杆的时候很涩。后来发现了这个问题,调整之后,感觉真是好多了。稍微夸张一点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呵呵。

楼主:
补充一下啊,测试顺滑度的方法很简单,把杆推到头,然后松开手指,杆回中的时候应该很干脆,而且回中后会快速的来回弹几下,声音也应该很脆,这就说明顺滑度很好了。
如果,回中的过程有点滞后,或者有时候不能完全回中,或者回中后没有来回震荡几次,说明装的有问题,要重新调整一下。

网友:
顺滑度!应该差不多啊!但是能减少磨损!这才是关键啊!使控更耐用啊!

网友:
带弹簧的通道改不改轴承没有区别,油门通道区别明显

楼主:
我感觉都有很大的改善。减少磨损时肯定的。我主要看中的还是顺滑度。真是滴溜溜的!

网友:
电位器承重结构的,不可能做到细般顺滑的

dx7/dsx7 杆一边轴承是电位器外套上,电位器内轴还连接于杆轴,另一端4mm滑套的承受阻力相对于电位器一边的阻力可以不计

网友:
我的DX7也换了,不过老实讲,完全感觉不出差异

网友:
手感应该差不

网友:
 我也去换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