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油动直升机来装无线摄像头飞好吗?

楼主(2010-06-16):
油动直升机来装无线摄像头飞好吗?

网友:
好的,很好, JUST DO IT !

网友:
油直要稳定的多,只要负重可以就可以,

楼主:
负重?  油动的应该能加大油箱的吧    油动的 应该也能多载点东西吧

网友A:
STOP!

我不知道楼上几个兄弟飞不飞油直的,油直用来FPV首先要考虑的是危险程度!这很冒险!再就是震动,可能你的图像根本没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楼上几个兄弟飞不飞油直的,油直用来FPV首先要考虑的是危险程度!这很冒险!再就是震动,可能你的图像根本没法看。

呵呵,据我所知,专业航拍用的都是油直,就看你怎么处理这些振动。油直克服了电直的续航时间短的缺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据我所知,专业航拍用的都是油直,就看你怎么处理这些振动。油直克服了电直的续航时间短的缺点。

我想想FPV和航拍还是有差别的,我虽FPV新手,但我知道FPV是通过看视频来控制飞机姿态的,操控手并不需要看着飞机。油直航拍一般有两个操控手,一个通过目视操控飞机,另外一个操控云台视频,两个还是有很大差别,且油直的方向性和电动固定还是有很大差别,危险性还是大很多,摔机事小,伤人事大!危险过大就不叫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想FPV和航拍还是有差别的,我虽FPV新手,但我知道FPV是通过看视频来控制飞机姿态的,操控手并不需要看着飞机。油直航拍一般有两个操控手,一个通过目视操控飞机,另外一个操控云台视频,两个还是有很大差别,且 ...

如果需要用直机来FPV,平衡仪是必不可少的,有了平衡仪,我想FPV起来比固定翼还简单。我下一步就准备用450FPV,虽然续航可能只有3-4分钟,玩玩过把瘾。

网友:
不要又把小孩撞死了哈…
个人感觉油直应该是最危险的~

网友:
只是fpv的话建议还是固定翼的好,如果想航拍,直机是个不错的选择,推荐用800级别的电直来飞,会省去很多麻烦。

网友:
油直玩FPV有难度  油直航拍一般要求2人完成  FPV应该用来休闲娱乐 不应该在神情紧张的条件下进行  用直升机FPV的话 无疑人的精力必须高度集中在飞机的姿态控制上 而无暇估计享受视频的美感  不过专业的 稳定的航拍 还是需要直升机来完成 双人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