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几天的922抖舵抖得我内分泌失调了。

楼主(2010-06-16):
刚买来还好。过了几天在行程中立点的地方抖舵,过一天其余地方也开始出现抖舵。请问是不是要换电位器还是啥的。才几天电位器不会就不行了吧。。

网友A:
等高手解答!

网友:
MD922感觉不怎么样!

网友B:
我的吱吱叫个不停,也不是抖舵,搞不清怎么回事。

网友C:
电位器上点WD40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用机油代替不。。或者汽油?

网友D:
去医院呀

网友E:
如果只是吱吱叫是没有关系的,数字的都会有点叫,
装上摇B看看,有没有摆动,没有摆就没有事,摆了的话,换个电位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