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G4装好了只可以玩一次啊?

楼主(2010-06-16):
(无正文)

网友A:
检查电脑是否有病毒!
应该是病毒改写了G4的运行程序.EMU检查发现程序大小不对了,就不会引导!

网友B:
第三个菜单第一项进去点一下

网友C:
我模拟器就是给杀毒的搞掉过一次

楼主:
第三个菜单第一项进去点一下?????????????????????????

网友D:
选择遥控手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