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求助一个问题(关于不锈钢铜焊)

楼主(2010-06-16):
我有一些304不锈钢零件,需要焊接,其实焊接的目的仅仅是填充,不完全是受力,不知道可不可以用铜焊填充,能焊接吗?能不能达到焊接合金刀头的效果。

网友A:
完全可以!

网友B:
可以,焊料宜用铜锌合金焊条(黄铜)焊接,如用银基焊条焊接则更佳,焊接时使用硼砂作助焊剂。

楼主:
谢谢楼上了,能焊就行,银焊的价格比较高,我需要填充的空间不小,所以不考虑这个。

网友:
氩弧焊能焊吗?怎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