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尾舵后,尾巴快速小幅左右摆,什么原因?

楼主(2010-06-16):
设备:GY401+MD922,
锁尾状态下感度:40%(全行程0-100%),
尾推:双推尾,虚位小;
现象:快速打尾舵,松开摇杆后,尾巴不能马上停住,而是左右快速震颤几下才停住。但如果打舵后慢慢地松开摇杆,就不会左右震颤。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感度已经调低到40%了,再调低些比如35%震颤还会改善,但就发挥不了GY401的锁尾效能了。

网友A:
个人意见,换掉922

网友B:
是不是顺滑

网友C:
原帖由
机器鸟
于 2010-6-16 14:35 发表
个人意见,换掉922

网友D:
加点延时吧……再不行就换尾舵

网友E:
1. 看尾变距是否顺畅。
2. 检查尾桨夹轴承
3. 加延迟。

网友F:
6楼7楼:MD922是数字舵机,不需要调延时啊

网友D:
理论上是不需要,但是你加了就知道。不行就换尾舵机。我的DN90就是这样的。

网友G:
用其他手段减感度,尾舵机舵盘装内装孔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