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电机座化了...请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0-06-16):
今天860G的敏定小赛用2212KV1000+9060桨,3S 2200电池上天4分多钟,一直1/2油飞,突然镜头前掉了一个桨下来,立即关油回航,还好平安降落.
经检查发现,电机红线断了,电机座全化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实在是想不通,昨天JJ都还爽飞了。老鸟们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吧。。。。。。

网友:
用的XXD的电机吧?

楼主:
是的,XXD2212 KV1000 ,XXD30A电调

网友:
XXD的不化才怪

网友:
XXD的电机确实温度高

楼主:
经自己认真的分析,找原因,终于发现,自己在插电池时,不小心把油门推到了2/5处,飞行中推1/2油实际等⺷于全油开了4分多钟,不化才怪。。。呵呵。。。还好就损失了一个电机座。。。

网友:
我也用这个电机飞掉过一次,不过之前用热熔胶固定的,现在用环氧+风筝线加固~

网友:
:loveliness: 电机与电机坐之间加快kt板就ok了。还不放心的话用纤维胶带拉下电机板~

网友:
发热电机都发热,关键是做好散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自己认真的分析,找原因,终于发现,自己在插电池时,不小心把油门推到了2/5处,飞行中推1/2油实际等⺷于全油开了4分多钟,不化才怪。。。呵呵。。。还好就损失了一个电机座。。。

还有这一说?不是通电时如果不是0油门 电机就会不停地响吗 但不会工作?看来我也要注意了

网友:
汗,那么大的油门你没发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自己认真的分析,找原因,终于发现,自己在插电池时,不小心把油门推到了2/5处,飞行中推1/2油实际等⺷于全油开了4分多钟,不化才怪。。。呵呵。。。还好就损失了一个电机座。。。
你的电调太差了吧,油门没在零位,应该会报警的呀,并且不应该转,更不会更改你原先设定的油门行程啊

网友:
想要飞得爽,换个好的电机电调吧,也就1百出头不到两百,想飞FPV有些就不可以省的,为了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