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550E尾轴求助

楼主(2010-06-16):
550装一半傻了,说明书上说把轴承用ca粘到距尾轴左边22.6cm  右边24.1 CM的位置,可是尾轴总长有50好几CM。到底应该粘什么位置呢?

网友:
说明书的bug,官网上的已经改了

网友:
记下了~收藏~~~~

装550E的时候还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么?比如说明书中错误的地方~~~

网友:
抄的500的,忘改数字

网友:
YT说明书的错误可不是一次两次了。诶~~~~~~~

网友A:
我就说两点:1、装尾桨夹时,是有点松的,不用管它。   2、十字盘,有长球头和短球头之分,各是接哪的要看清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说两点:1、装尾桨夹时,是有点松的,不用管它。   2、十字盘,有长球头和短球头之分,各是接哪的要看清楚点。

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说两点:1、装尾桨夹时,是有点松的,不用管它。   2、十字盘,有长球头和短球头之分,各是接哪的要看清楚点。

你的550装出来震动大吗?
我的垂尾左右震动超过3厘米。。。。都快打到尾浆了。。。。

网友:
楼上的,看我以前的贴子吧,我也振动的。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85028

奶奶的,,,原来我果然给说明书给二了一下  我和楼主犯同样的错误了

尾传动轴的轴承安装位置说明书写错了,今天按正确的位置重装了一下。尾垂翼振动基本消失了。只是在nomal模式某个低转速时会振一下,一打到idel用90%油门,全程5分钟都不振了

说明书第11页中,原来写的位置是靠机头方向22.6cm或靠尾部方向24.1cm (其实这是500的位置尺寸,YT漏修改了)
正确的位置应该是:靠机头方向28.1cm或靠尾部方向29.6cm
建议YT把这一说明书错误向所有用户公布及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