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做了一架"小胖猪",34楼最新视频新鲜出炉,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楼主(2010-06-16):
比较喜欢那个双翼的小比斯,圆滚滚,胖嘟嘟的,加上前脸,看起来蛮像一只小胖猪的
前几天有空,就用2MMEPP和少量细碳杆做了一个
翼展:300MM
长度:245MM
飞行重量:30克--33克(电池不同重量不同)
动力:7MM减速组5030桨
接收;三通道电磁舵接收带有刷电调
舵机:内径6MM线圈电磁舵两只
电池:单节140MAH或单节260MAH
因为感觉有点超重了,所以就没有涂装了,不太满意的就是起落架做得有点随意了,好了不多说了,先上"白斩机"供大家品评,戴着钢盔等板砖
呵呵,"猪鼻子"

初步组装好

三通道接收可以直接驱动两只电磁舵,带有刷电调一体了,方便

底部的电池仓,磁铁作为锁扣能方便的开启

完成图一

完成图二

完成图三

完成图四

完成图五

总的说来,EPP做飞机还是不错的材料,很耐摔,前面做的一架小J-3经过了几十次的碰撞与摔打,到现在仍然坚强的活着,特别适合像我这样手潮,而且反应慢的人 ,己经作了试飞,速度不算快,但感觉有点笨笨的,不过也算和它的样子比较吻合(具体原因还有待查实) ,

楼主:
自己先占个沙发
有一小段(一个人飞飞机想要拍一段视频真是不太容易的事 )在家里试机撞墙的视频,唉,人老了,又忘了怎么传视频了试试看吧

网友:
沙发没捞着,做个板凳先顶再看。

网友:
我再顶顶,看到了视频,听到了电磁舵熟悉的叫声  很可爱的猪鼻子

网友A:
升降舵为啥要搞单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降舵为啥要搞单边的?

谢谢加分,升降舵做单边主要是一方面为简化结构,另一方面个人觉得如果舵面大了,螺旋桨对这种电磁舵操纵的舵面影响也大些,所以就这样搞了

网友:
顶   怎么升降就一边啊

网友B:
老大,感觉你这个像我刚做的自由飞一样,飞飞飞,撞墙,收尸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感觉你这个像我刚做的自由飞一样,飞飞飞,撞墙,收尸体

呵呵,俺初步估计这只小胖猪的寿命在碰撞五十次左右,俺数着,只飞四十次

网友:
那接收机我也准备买,加上混控做飞翼。

网友C:
请问

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飞机,可是我的电子设备就25G了,加上飞机14G,8MM的减速组电机的最大动力只有32G,你是怎么做到能飞的,要怎么样才能加大起飞动力

网友:
你有自己测试过8mm减速组能达到32g的推力吗?真正的飞机推重比1:3就可以飞起来,模型的话需要1:2就能飞起来,当然要看模型飞机的制作水平了.这是双翼机,相对于单翼机来说翅膀可以产生更多的升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飞机,可是我的电子设备就25G了,加上飞机14G,8MM的减速组电机的最大动力只有32G,你是怎么做到能飞的,要怎么样才能加大起飞动力

8MM减速在1S下是绝达不到32克的拉力的,这个不用置疑的,做过测试了的,不及如7MM减速你用的设备是哪些,按说双翼机这个尺寸的空机14克不算过分,可能你的设备配置不太合理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8MM减速在1S下是绝达不到32克的拉力的,这个不用置疑的,做过测试了的,不及如7MM减速,你用的设备是哪些,按说双翼机这个尺寸的空机14克不算过分,可能你的设备配置不太合理吧

我看见过有人用7mm减速组配5030桨在恒压4V的环境下居然测出了惊人38g的推力。
但是在实际应用中用1S小容量供电再加上螺旋桨产生的风与机身上的摩擦损耗等等,真不知道推力能剩下多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见过有人用7mm减速组配5030桨在恒压4V的环境下居然测出了惊人38g的推力。
但是在实际应用中用1S小容量供电再加上螺旋桨产生的风与机身上的摩擦损耗等等,真不知道推力能剩下多少了?

貌似我测试的36g左右的推力,我也说了,我可能碰运气找到一个极品的电机,所以我一般对外说能达到30g左右的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见过有人用7mm减速组配5030桨在恒压4V的环境下居然测出了惊人38g的推力。
但是在实际应用中用1S小容量供电再加上螺旋桨产生的风与机身上的摩擦损耗等等,真不知道推力能剩下多少了?

其实在这样的重量下,7MM减速搭5030桨,全油门电流己经接近1A了,短时间也能达到30克以上的拉力,长时间的话,估计电机也挂得快,正解还是得想法减重

网友E:
极品电机确实存在,最近找到几个6mm极品,非常爽!另外测试环境和实际应用还是有不小的差异,数据只能做为参考,还是楼主说的对,想办法减重才是正解。

网友C:
我的配置如下

4通迷你接收
2个5mm电磁舵+2个电磁舵转换
2个3.7v 150mah的电池
8mm减速组
电子设备中总25g

楼主:
引用 网友C:
4通迷你接收
2个5mm电磁舵+2个电磁舵转换
2个3.7v 150mah的电池
8mm减速组
电子设备中总25g

为何要用两个电池,两个电池差不多9克了!难道是串联使用吗?可以考虑换成7MM减速,(12:48的减速比比较理想)电池用一个150MAH的就可以了,这样一来,电装的重量差不多就在15克的样子,总重也就在30克左右了吧,应该能飞得很轻松了,要是能在机子上再想法减点重就更理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何要用两个电池,两个电池差不多9克了!难道是串联使用吗?可以考虑换成7MM减速,(12:48的减速比比较理想)电池用一个150MAH的就可以了,这样一来,电装的重量差不多就在15克的样子,总重也就在30克左右了吧, ...

估计也是电磁舵转换器和8mm减速组的缘故,不得不用2S供电。建议20楼换成7mm减速组,75mah20C以上电池,加强版电磁舵转换器,重量可以省下不少。

网友:
8mm减速组用的是2S锂电,居然还比不上1S锂电的7mm减速组,果然性价比高的可以阿.

网友C:
哦,这样呀。我的电才6.9g,我实测了一下,8MM提供动力为13.5g。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这样呀。我的电才6.9g,我实测了一下,8MM提供动力为13.5g。

1S 还是 2S ???

网友C:
2s的,不过店家说这个马达最小也在30g,我看是马达的问题了。
大家用的都是什么马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2s的,不过店家说这个马达最小也在30g,我看是马达的问题了。
大家用的都是什么马达呀
这样看来,你的这个动力肯定是不行的了,13克多点的力道,对于这种像真机,(像真机的翼载一般来说偏大,需要的动力相对来说就要更大一点才行)如果机子做的好的话,可能最多也就能飞到20克吧,实在不行的话还是考虑换一组动力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8mm马达和减速组我也试过,2S时配5030桨,静推力13g是不止的,但也好不太多。建议试试7mm空心杯吧,碰到极品的7mm,1S时直驱60mm桨能远超你现在的13g静推力,甚至我碰到过极品的6mm空心杯,直驱45mm桨,瞬间静推力也超过了13g,而且还是应用环境实测,不是稳压稳流源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极品电机确实存在,最近找到几个6mm极品,非常爽!另外测试环境和实际应用还是有不小的差异,数据只能做为参考,还是楼主说的对,想办法减重才是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极品电机确实存在,最近找到几个6mm极品,非常爽!另外测试环境和实际应用还是有不小的差异,数据只能做为参考,还是楼主说的对,想办法减重才是正解。

6毫米极品,到底是怎么极品了,让你如此兴奋,从什么地方找到的

楼主:
小胖基本驯服了,可以在家里飞了   ,不过最后还是难逃一撞

网友E:
34楼的沙发是我的
哈哈有意思,最后怎么象粘在柱子上了

网友:
太厉害了,刚刚好转一个弯。
速度还很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34楼的沙发是我的
哈哈有意思,最后怎么象粘在柱子上了

最后撞到柱子上,螺旋桨刚好卡到那个包柱子的木线条缝里了,所以就好像粘在上面了

网友D:
看来楼主也是这个小资波,房子也是复式多层,装修还蛮讲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楼主也是这个小资波,房子也是复式多层,装修还蛮讲究的。

俺们这里是社 会主义新农村,家家住楼房

网友:
结束的时候听到碰一声就钉柱子上了,强大

网友C:
哈哈有意思,最后怎么象粘在柱子上了,牛呀

网友F:
本来还以为是苍蝇 最后才知道是蚊子 还叮柱子

网友G:
又撞了呀

网友:
最后一撞像飞镖

网友H(2012-05-05):
最后一撞真不错,顶!

网友I:
请问楼主的电子设备在哪买的,感谢!最好能给个链接,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