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好赢80A电调。

楼主(2010-06-16):
我的两个好赢80A电调,之前装在Y12上的双发,给接收的供电线是用Y想连在一起的,再插接收的3通道,用了两组
电池
,(每个
电机
电调一组)现在换下来,只有一个电调可以正常使用,另一个不给接收机供电啊, 但是两个并在一起有好的两个电机都能正常使用,真是怪了,急啊!哪位高人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看看电调标签,是不是有一个是不带给接收机供电的BEC的OPTO版本80A电调,这样才能把连接收机的三根线并联,如果两个都是带BEC的电调,通常并联的方法是将其中一个电调的舵机线中的红线挑出来,相当于其中一个电调没有BEC供电,否则两个都供电会有烧电调的危险。因此我猜测你的两个电调之中一个带BEC一个不带。那个不带BEC的要想正常使用的话可以接一个外置UBEC给接收机供电,或者使用接收机电池也行。

楼主:
不是的, 我的两个都带BEC的, 之前单独能用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那是不是之前并联的方法错误把一个的BEC烧了,电调并联不能把舵机线的3根线都并联的

楼主:
看来是 我 把电调烧了 啊 !

网友C:
你好象把BEC给弄坏了
你好象把BEC给弄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