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刷埚甩尾

楼主(2010-06-16):
今天史飞了780 ,琐得很稳定,
但正刷和高速倒退的时候,飞半圈就甩尾,
请问是什么问题呢,大动作以后就甩尾

楼主:
各位大侠请教一下

网友A:
感度不够,或者螺距和油门曲线搭配不合理

网友B:
手法问题。。。我现在也经常遇到。。。主要是副翼和尾舵修正太多。造成主浆掉转,不能锁尾。

楼主:
``````
是吗 以前用401 没有这么严重的现象,可以刷得很好的

网友C:
感度太低了会这个样子,一直往上调,直到听到刷锅时尾巴感度太高左右摇摆发出嗡嗡的高频追尾声音,然后再往低了调上一两格感度没有嗡嗡声就好了。

楼主:
是感度的问题吗
````

网友:
螺距大了,我以前就遇到过这个问题,lz试试

网友:
我意思是你甩尾前半秒钟的螺距给的过大了,你是不是每次到该甩尾的位置,给了大螺距?

网友D:
感觉是否是尾皮带松了??

楼主:
今天换了皮带,调高感度
飞起来还是会甩,大动作尾巴就不稳定

网友E:
LZ什么机型?
问题可能有两方面:1、尾传动皮带松动
2、中立点不正确(即开机后,尾轴滑套应置于其行程的中间位置,保险起见我是中间偏向尾波箱方向1mm左右)

网友F:
我飞机pro. 用780. 一直有该死的微小金鱼尾伴随,刷锅,后退圆周航线没有你说的情况,刷锅伴随嗡嗡的声音也算过瘾。但是猛推油门,大动作翻会摆尾。 我为了省电,把3d模式最高油门设定在90%油门,最大螺距9-10度。 不知道用加长尾轴的话能不能改善。

楼主:
```
我按你的方法说了,还是会甩尾

网友G:
我用 780 + md922 也和楼主有同样的问题, 期待 解决方案。

网友H:
LZ都练到刷锅 想必油门和螺距的配合不会有太大问题
倒退进入刷锅时 升降和副翼不要给太大
再就是提示下 皮带反转齿 也就是小齿驱动金属转轮带动皮带的那个一体的小东西
藏在尾管夹座中 这个东西建议200个起落就更换一个
皮带的磨损和它基本是等量的
希望我的建议对您能有些许的帮助

网友G:
我的250 买来才 一个月, 也有楼主的问题。

网友I:
我的pro也有这个问题, 不知道是尾舵不够劲还是设置问题
金鱼尾也有,不过可以克服,但是大舵量尾锁不住就有点难度了

网友J:
是吗 以前用401 没有这么严重的现象,可以刷得很好的
401在低转速时锁尾比750和780要好,但高转速时不如750,780锁得坚决
个人感觉

网友K:
换个更快的尾舵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