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玩过F5D的朋友

楼主(2010-06-16):
最近迷上了F5D,但是发现F5D的飞机跟
滑翔机
的外形几乎一样,只是滑翔机用大桨,F5D用小桨,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区别呢?
还有就是F5D的推重比一般要多少呢?

网友A:
f5d剧毒,慎入啊
小桨阻力小,气动上和滑翔机还是有不同的,5d都偏小,有的机翼还有下反,翼型非常薄,难度不小,有兴趣可以上“披萨”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