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自蜘蛛工房)模型工具小电磨与吊磨详细对比

楼主(2010-06-16):
我知道混模型工具栏目都是大牛,但还是会有很多像我一样的只是想准备一下航模用的简单工具的,无从下手。我觉得这篇文章可以适当的帮助一些
事先声明,这是转帖。而且是玩静态模型的朋友写于08年1月的。请看的朋友适当斟酌(我觉得参考性还是很强的)。
正文:
  对于翻模之后的树脂件,大规模的需要打磨的时候;对于玩具改造,部分零件打磨、钻孔;修改可动性,局部打磨处理;模型表面抛光;较难使用砂纸打磨的狭小空间;甚至更多的地方,你都需要一个打磨工具。
  但是有这方面需要的朋友一定会发现市场上有电磨和吊磨两种,具体这两种电动工具有何区别?今天就让我们来详细比对。(本评测中左侧小电磨120元,右侧吊磨280元,基本都属于各自分类中的比较便宜的)

外观体积:

这样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很明显,小电磨整体比较小巧,或者你也可以说它漂亮点;相反吊磨(我买的TM的一般工业用的)体积就大了很多,主要的体积集中在主机上,而且很重。这样看来电磨相对吊磨,比较省地方,呵呵,也比较顺眼点,问题就在于,你是要用来干活还是摆着?

楼主:
供电方式:

左侧是小电磨的变压器,说白了这东西可以直流供电,12伏1500毫安,按理说找到合适的电池,估计也可以电池供电,呵呵,这个特点仅限于有变压器的电磨,另外其实某些电钻也是带电池的,可以无线操作,这个,就算你找到电池,一样得拖着尾巴干活。
优点:省电
缺点:不够力,尤其用来钻孔,碰到硬度高的,基本就罢工了。

右侧的不用说大家也知道,插头,是啊,标准220伏交流电供电,它的功率是200W的。
优点:交流电供电的主机具有足够的力量,做玩具绝对够用了!
缺点:可能也就是稍微费点电。

楼主:
变速方式:

不管买什么打磨工具,如果不能变速,拜托,基本就是个电钻,一定要有变速装置才可以!
  左侧小电磨,位于尾部有一个旋钮可以调速,无级变速,根据需要,可快可慢。
优点:调好速度以后工作中转速稳定,可以安心工作。
缺点:基本上,如果你一个手拿电磨另一个手拿着模型,要变速就要停下来调好了再继续。

  右侧吊磨的是一个硕大的脚踏板,呵呵,小了脚踩着也不爽阿,这个脚踏板也是用来无级变速的,就当弄了辆自动档的车,给油~~
优点:调速随时进行,用脚即可,两只手腾出来,安心工作不停顿。
缺点:我还没怎么用,话说哪天脚失控这一脚下去,25000转,直接磨平了,有点可怕,看来还要脚感好。

楼主:
打磨头尺寸:

虽然市面上大部分磨头磨针都是3毫米左右标准的,可是谁又保证不用这东西当电钻呢?钻头尺寸可是什么样都有哦。
这个小电磨需要更换几个卡头来卡不同尺寸的头,具体的忘了,基本就是1~3毫米之间,再大了再小了,只能叹息了。
优点:有什么优点么?
缺点:显而易见,你得根据它来挑磨针和钻头...

工业级的吊磨就厚道的多了,一个比较粗的金属卡头,可以卡0.1~6毫米之间任意尺寸的东西,甚至牙签筷子,呵呵。另给一个比较细小的,标准3毫米卡头,所有磨针都可以搞定了。
优点:3毫米那个终端就像笔一样,拿在手里很轻巧,干起活来也舒服。另一个终端适应度高,也够力!
缺点:那个可调的终端有点大,本还想用它干活,结果够沉的,看来只能当电钻用了。

网友:
下边咋没了?

楼主:
楼上插得太快了吧?
方便程度:

精加工可能性:
同样,我使用了某一磨头,开始转动后拍照,通过照片,大家可以比较直观地看到,小电磨也许因为并非专业工具,以及独特的需要换卡头的结构,再加上内部电机,最终结果,磨针会有抖动,这样看来,用它精加工是没戏了,你能感觉到,把磨针压到模型上时候会跳,用来打薄和大面积打磨倒是够用了。
  右侧的吊磨,虽然不能说100%没有抖动,但是基本上已经很小了,这依靠其独立的主机+专业软轴+高精度卡头的组合结果,也许某些细致加工还可以用到,但是,作为精密加工,可能还是不行。

  通过以上详细对比,相信大家心里都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合适的工具吧,当然,这个评测并不能代表所有电磨和吊磨的性能,也许你买个上千块的电磨一定能超过大部分吊磨,相反,也许你买个首饰加工的上千块的吊磨同样也无敌了。单就这两个初级产品来说,虽然吊磨贵了100多元,但是,它最终一定能更好的胜任各种工作,而TM的工业级保证,对于玩具修改和制作来说也是值得信赖的。

通过这张图可以比较直观地看到,基本上小电磨拿在手上并不是很方便,吊磨的那个大头跟电磨差不多,小头就相 ...

通过这张图可以比较直观地看到,基本上小电磨拿在手上并不是很方便,吊磨的那个大头跟电磨差不多,小头就相 ...

精加工可能性

精加工可能性

网友:
也来插一下

楼主:
你们这些淫啊,唉。。。插吧插吧,随便插吧。。。。

网友:
两种都有。

网友:
那个大磨机,主要用于玉器雕刻工以及模具厂用的。

充电式的少见,一般是气动式的。转速高可调速,精度高用于精密模具抛光。

楼主:
我觉得吧,还是吊磨好点。
唉,看来这篇帖子发错了地方啊,不该放在这种高手如林的地方,转眼间就。。。沉了

网友:
顶顶你,别沉了,lz挺幽默。

网友:
挺好,给楼主加分

网友:
虽然看过了

但还是顶顶,鼓励一下

网友:
也想买个230RMB吊魔.还自己做..犹豫中..
  瞄上了人家门杠

网友:
我今天收到货 说是600W 回来测量得知电流是0.37A,也就是说才80W !!!! 上当了????呵呵 TM是200W,价格236元 我这个是270元  请问有TM的200W的 数值正确么?难道说的是机械功率??也不会偏差这么大呀!!但是精度尚可!

网友:
带负载.电流就上去了..
...瞎 说.

网友:
 吊磨噪音如何,在家用会吵到邻居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无声中呀 不错

楼主:
为什么选择吊磨呢?
主要是因为:同心率较高、耐用度较好、卡头标准、功率较大。

看了坛子里好多介绍电摩和吊磨的帖子,也曾经心动过去淘洋货,也为淘 宝里的100元全武行电摩着迷过。。。
看看兜里的钱,我。。。还是买一台吊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600W应该是指的电机的额定功率吧,一般的电机都是工作在而定功率以下的。兄台测得的电流是不是空载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C:

倒是空载电流 试过加载也是100左右 比起600W相差太远。肯定是标识的是峰值功率

网友:
这个帖子好,顶一顶
我是直接买了个吊磨,挺好使,还可以钻孔,挺实用的

网友(2012-06-05):
对于工具少的来说,我觉得还是买吊磨,一机多用啊。实惠

网友:
这种你们觉得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