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水机的问题

楼主(2010-06-16):
天气热了给飞机买了一双水鞋,装上之后发现水舵和方向舵的联动不起作用,可能是设计有问题,想问下如果不用水舵,在水中能用方向舵控制方向吗?或者有没有什么好点的方法改正水舵和方向舵的联动,原装的联动是靠一条软钢丝把方向舵和水舵连起来的,这样的话软钢丝有虚伪根本就不起作用。本来是想用一个专门的舵机来控制水舵的,后来想想这样的话又要在水鞋上开洞还要做好防水比较麻烦,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或者是直接不要装水舵可以吗?

网友:
你说的软钢丝应该有外套的啊,软钢丝的外套两端要固定好,钢丝尽量短,不要按水鞋的说明书那样装,那样软钢丝的摩擦太大,舵机负载大,甚至可能带不动,软钢丝一端要直接连接的舵机摇臂上,而且尽量少弯曲,没问题的啊

楼主:
没错软钢丝是套在一根塑料管里的,我是按照说明书把软钢丝连接在方向舵的摇臂上,你的意识是直接和方向舵的舵机连接吗?可是因为是练习机,所以舵机在飞机的机身里面,连接起来有点困难,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如果是双发的飞机,如卡塔琳娜,只要左右两个油门设置与方向舵混控差动即可转向,不需要水舵。

网友:
把机身靠近方向舵机摇臂附近(最好是后面)斜着钻个孔把尼龙外套插入用502固定,软钢丝直接连接舵机摇臂

网友:
方向舵向下延长到水里(象加尾轮一样),方向舵铰链要加强。

网友:
估计是安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