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7045几天的初步感受。。。

楼主(2010-06-16):
进刀深、快、爽!

转速410--620,吃刀深 4mm左右。临时用机油冷却
转速410时没有烧刀的现象,但620转/分时,开不久就会出现蓝切削了 。

随之而来的问题:铣刀一会儿就钝了,需要磨了 。但没有磨刀机啊!

要考虑磨刀和冷却系统的问题了,否则开销太大!
各位前辈有何建议?
谢谢啦!

16mm的直柄铣刀才铣没多少就变成这样子了!

16mm的直柄铣刀才铣没多少就变成这样子了!

网友:
操那么猛,当然会磨损啊!

网友:
用冷却液刀具寿命将很长。。。。。。

楼主:
嗯,在坛子里找到了一些DIY磨刀机 和 使用乳化液的帖子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銑刀切削不太快, 如看金王色已達180度, 藍色已到320度以上

請考慮用鎢鋼刀粒刀柄

网友:
转速高了

网友:
加冷却系统,配切削液,改用合金铣刀或镀钛的

楼主:
谢谢各位!

先搞个建议冷却系统再说。

随后再考虑换刀和磨刀装置。

网友A:
机器运转时声音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运转时声音大吗?

400-600转/分时声音不大,感觉比洗衣机甩水时的声音还轻些。

网友B:
转速在350左右为好,你图中的刀角是因为铣削过程当中走刀过深加过快靠成的崩角。
像这种情况用磨轮机手动修磨一下就可以接着用了,但磨好的技巧可能需要磨完几把铣刀才能掌握。看图用的应该是西南的铣刀,我的西南16MM的铣刀铣了N的东西还很锋利。拍张我重磨的图给你参考吧。

网友:
没磨刀机就差一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转速在350左右为好,你图中的刀角是因为铣削过程当中走刀过深加过快靠成的崩角。
像这种情况用磨轮机手动修磨一下就可以接着用了,但磨好的技巧可能需要磨完几把铣刀才能掌握。看图用的应该是西南的铣刀,我的西南1 ...
版主这个是用磨刀机磨的吗?

网友:
加个走刀器更好,不然用手摇简直是折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这个是用磨刀机磨的吗?

用手工加普通砂轮机磨的。磨刀器太贵买不起呀

网友:
西南的刀是最平的,品质耐用不太好,用常熟,哈刀,上工都不错。吃刀深时走刀慢点,反之可快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速在350左右为好,你图中的刀角是因为铣削过程当中走刀过深加过快靠成的崩角。
像这种情况用磨轮机手动修磨一下就可以接着用了,但磨好的技巧可能需要磨完几把铣刀才能掌握。看图用的应该是西南的铣刀,我的西南1 ...

一点没错,用的就是西南铣刀 。
我就是一高兴就随意加大吃到深度,快速摇起手柄来。只看见大块铁削在飞溅,刀走得很顺,于是就忘乎所以了  到感觉摇起来有些吃力时,停下来已经来不及就搞成了这样子了 。虽然还能继续使用,但是表面就有些不“整洁”了。

网友:
楼主,这么大的机器,改数控多好呀,我最近也要改一个西湖的7040,也是方柱的,不过买的是二手的.

网友D:
一般干切刀尖线速度控制在25米/分钟比较好。折算过来大约是8000/(铣刀直径) 转/分钟。
每齿进给量和背吃刀量有关,吃刀量大,每齿进给量就要小点。
一般吃刀量尽量控制在刀具半径左右。
精铣每齿进给量控制在2-5丝,粗铣每齿进给量控制在10-15丝。
折算过来:每分钟进给量=每齿进给量×(转速×齿数)  mm/min

比如:白钢刀 VS 45#工件,10MM三齿立铣刀,主轴速度可以选8000/10=800转/分钟。
一次切深尽量不要超过5mm.
进给速度:
精铣:0.02×800×3=48mm/min (0.8mm/sec)
假定丝杆螺距是2mm,相当于每5秒摇2圈。
粗铣:0.1×800×3=240mm/min(4mm/sec)
假定丝杆螺距是2mm,相当于每秒摇2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干切刀尖线速度控制在25米/分钟比较好。折算过来大约是8000/(铣刀直径) 转/分钟。
每齿进给量和背吃刀量有关,吃刀量大,每齿进给量就要小点。
一般吃刀量尽量控制在刀具半径左右。
精铣每齿进给量控制在2- ...

我基本在你计算出的范围中使用,但是还是需要解决冷却的问题,否则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