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500ESP用好赢80A电调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0-06-16):
我用的6S的A123电池,我看说明书说插上电以后先听到“哆唻咪 ”然后会有确认电池的声音提示,但是我听到5声滴滴的声音,按说明书的意思是5节电池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好赢的80A铂金电调,谢谢!

网友:
电调要设置成 A123的模式啊。。。

网友:
选择锂电和镍氢

楼主:
楼上的哥们!我选的是锂电啊!

网友:
大哥,你用6S  A123  就必须选镍氢啊。。。。

楼主:
我也不知道现在选的是锂电还是镍氢,现在是插电唱完“哆唻咪 ”,后滴滴响5声。飞悬停的话就是6分钟。选镍氢能飞几分钟?

网友:
主要是低电压保护,镍氢的保护电压低一些,这样可以发挥A123不怕过放的优势。你飞6分钟也算可以了

楼主:
回头仔细研究一下,6分钟后会忽然感觉无力了

网友:
看来想用便宜的电池,得多花点心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