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怎么接电容

楼主(2010-06-16):
最近弄到手一个220V电机,可惜电容被拆掉了,不知道该怎么接。电机出来三根线,黄,最粗;棕,粗;黑,细。测量两线之间的电阻,黄棕之间48欧姆,黄黑之间17欧姆,棕黑之间17欧姆。怎么接呢?试试看吧

     我是这样判断的:最细的线应该是接电容的,而不能接电源线。厂家设计的时候不能把运行绕组的两根线一根粗、一根细,应该两根一样粗细。所以两根粗的线是分别接电源的,那根最细的线是接电容的。
    请各位老大给把把关吧。

网友A:
三根线的不能正反转,一般的接法是黄、黑接电容、黑、棕接电源

网友:
不懂,等楼下高手。

网友:
黑,棕,桔接一起,剩下的两个头接电源线正负极。如果要反转,就把黑 黄 桔接一起。
应该是这样,你试试吧,错了也没危险。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根线的不能正反转,一般的接法是黄、黑接电容、黑、棕接电源

正解

网友:
又学一招

楼主:
这个电机是电动伸缩门上电机,能够反正转。
试验了全部接线方法,报告结果如下:
1、 黄接电源、黑接电容,棕接电源和电容,电机正转,运行平稳、噪音小,机壳几分钟之内不发热。
2、 棕接电源、黑接电容,黄接电源和电容,电机反转,运行平稳、噪音小,机壳几分钟之内不发热。
3、 黑接电源、黄接电源、棕接电源和电容,电机正转,启动蹦跳、运转震动、噪音大,机壳三分钟发热。
4、 黑接电源、棕接电源、黄接电源和电容,电机反转、启动蹦跳、运转震动、噪音大、机壳很快发热。
5、 黄接电源、棕接电容、黑接电源和电容,电机可能正转、也可能反转,也可能嗡嗡地不转,噪音较大、
6、 棕接电源、黄接电容、黑接电源和电容,电机正转、反转、不转都可能出现,噪音较大。
以上接线对比分析,1 2两种接法,电机运转平稳、噪音小,跟普通电机正常表现一样。应该是正确的接法。
测量各线之间的电阻,黄棕之间电阻最大,黑线和黄线、黑线和棕线之间电阻一样大。这样看来黑线就是公共线,黑线单独接电容,电机就能正常运转,如果黑线单独接电源,那么电机启动蹦跳、运转噪音很大、机壳很快发热。
   如果黑线同时接电容和电源,那么就会出现电机噪音较大、可能正转、也可能反转、也可能嗡嗡不转的现象。
   最初因为我那个数字万用表没法测电阻了,凭感觉来判断,考虑到黑线最细,另外两根粗细差不多,这两根应该是分别接电源的线,零线和火线一般应该同样的粗细,一根粗、一根细不大合适,黑线比较细,应该是接电容的。这样接线后电机正常。但是经过用指针式万用表准确测量的电阻之后,再查网上介绍的接线图,说什么公共线是接电源的,就迷惑了。。。。。
   经过一番折腾,有以下收获:电线连接试验问题不大,不同的接法会出现不同的结果,但都不会出现严重事故,尽可放心实验。排除电机异常的表现,电机运转正常的接法就是正确的。

网友:
1   2  都可以正常用

网友:
估计和洗衣机电机一样,如果是三根线能转向、电机的两组线圈一样、没有主副之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图。

就是按照这种接法,黑线单独接电源,黄棕之间并联电容,电机启动的时候先是蹦跳一下,接着噪音很大,还震动,机壳不久就发热。所以很迷惑。

网友:
电容配大了

楼主:
电容是原来电机上的,只是拆的时候是别人拆下来的,忘记怎么接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考图。

此图完全正确      看此电机的外形应该不大    大概就几十瓦的    但电容看着可不小     此电机用的电容做好不要超过两微发    你这个电容可能超标了    换个试试

网友:
用万用表测出串联阻值  然后再找出两绕组阻值  如果两绕组阻值相同则11楼图正解  如果两绕组阻值不同  那阻值大的则是副绕组串入电容及可

楼主:
昨天晚上去请教老师傅,说那种启动的时候蹦跳的接法是对的,是电机有劲的表现,震动大和发热也属于正常。
   那种启动时平稳、运行也平稳的接法,没有劲,负载大的时候可能就憋死了。
   电容方面可能是考虑到电机间断工作,每次工作时间不长,配的电容稍大一些,更有劲,不等电机发热就停止工作了。伸缩门顶多一两分钟就完成开门或关门,电机工作时间短。如果长时间工作,电容大了容易发热,建议换小一些的电容,这个电容是22微法的,可以换成15微法的。

网友:
谢谢LZ的试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