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改数控车都接了变频器吗

楼主(2010-06-16):
大家改数控车都接了变频器吗?
接了的用了哪种变频器 ,用得还好吗?是多少米入的?

网友A:
我正在改,没改之前我已经使用了变频器,方便!
我的1.5kw,带动1.1kw,2极电机,爱得利的,花了450,使用起来还行,尤其车螺纹的时候,可以方便控制速度,正反转,暂停,比较容易防止撞刀.

网友B:
我的雕刻机主轴和铣床上都后配了变频器,用起来爽歪了,
完床没变频,那是欠zou!
人手一个,基本不够
两个三个,也不算多
把家里的冰洗、风扇、空调都配上,那就爽喽……

楼主:
回复 网友C:
人手一个,基本不够
两个三个,也不算多
当饭吃???!

网友D:
买台达的我就用这款。台达M系列变频器在车床主轴上的应用
http://articles.e-works.net.cn/inverter/article33183.htm

网友E:
这就是台达-M的变频器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032848595

网友F:
我没用变频器,车床有6档调速,从115到1600转,速度范围已经够用了

网友G:
diy有一个1.5千瓦的就可以了,我用的安川的很好用,分别控制一个小车小雕台钻,有时当变压器试验用 总之方便抗造

网友H:
一个环洋 2.2KW/220V,一个三菱4KW/380V。
不是为了数控而安装,而是为了提供三相电。
三菱的还没有用过。

网友I:
对台达M系列变频器情有独钟,用起来不错,楼上怎么涨价了。

网友E:
台达的380V进价就贵了,上涨100元,现在还处于没货卖的状态!不过成色也确实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