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大救命

楼主(2010-06-16):
刚买了架450的电直,配Futaba 6EXHP的遥控器。兴冲冲的充好电(测电无误),开始用遥控器试机。舵机、升降动作都没问题,可螺旋桨就是不转。怎么才能让它转啊?急死了!(声明,本人是超级菜鸟,在这里中毒瘾发而买的)
就是下面这架电直(上图):

网友:
通道差的对吗,电调差在油门上

网友:
电调设油门行程了吗

网友:
把油门锁定开关打开, 就是右上角那个

网友:
把油门微调打到最低

网友:
这个,练过模拟器没有?

网友:
看了LZ说的,有点怕怕的。。。。

在没弄清楚控和各接线的设置和接法前,千万注意安全啊!!

网友:
看照片上遥控器的开关位置, 应该是油门锁定开关打开了, 不过加电的时候控会指示呀

网友:
有点怕怕~~建议LZ先把桨脱了后再调~把全部调好后才上浆做微调~~全部做好后~装好全部东西在开油门开关!!记得控别设置了3D的``还要在离机10米外来试机~以免意外~~最后还是忠告LZ~先把模拟器练到 ~这时候舵面全部熟练了~4面悬停都OK了才上这JJ啦~不然记得准备多点零件~~~

楼主:
我买的是套机,连遥控器一起的,据厂商说拿来充上电就可以飞。说实话,电调是干什么的我不明白。油门微调是哪个按钮?右上角那个钮我朝面板方向位置开遥控器电源时,遥控器“滴滴滴”的叫个不停,要拨到后面位置就没声正常显示了。还没有练过模拟器,我躲远点开机,飞机脑袋炸就炸了吧,现在只想把它弄转。
我开机时旋钮的位置见图:

网友:
没有设油门高低点吧,如果是到手飞,那商家应该设好了的,看图你的两个摇杆都在中位,那个是油门杆呢?开机时油门杆要最低。

网友:
不支招了,真的要出人命的。先学习吧,去看置顶帖。

网友:
既然舵机正常那就检查一下马达线是否连接正确。油门熄火开关是不是没开。

网友:
先别喊救命,自己救自己,多学基础知识再玩吧

网友:
屏幕左边那个黑色按钮是油门切断吧。真替你捏把汗

网友:
强烈建议LZ先练习模拟器! 另外,你如果想飞模型,最好先向高手当面请教! 不然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检查如果什么都是好的话 就是接触不良
我也遇过 找了2天原因才发现的
要么电池和电调要么电调和电机

网友:
 感觉这样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就买450是种很不负责的行为。。。。。伤到自己也就算了,要是伤到别人那麻烦就大了。。。

网友A:
千万别急着弄转,,现在楼主即使弄转了也是转个稀巴烂。起码先练习模拟器,搞个模拟器练习.....切记切记

网友A:
同时潜水学习些入门知识

网友B:
  杀手级人物 先多了解学习啊 模拟器必须的!!

网友C:
接通电源后电机会一直响。如果不响那就是电机没有接对。

网友D:
感谢各位的警告和指导,昨天晚上把飞机搁床上按照各位的指导,把油门放最低,然后通电,稍微往上一抬油门,飞机螺旋桨居然转了起来。心里这个高兴!马上把油门放低到零,然后关掉了遥控器。谁知道这个时候出了点怪事;关掉遥控器后,飞机的螺旋桨又重新转了起来,而且越来越快!情急之下马上又打开遥控器,飞机螺旋桨居然停了下来。是不是我的思维有了问题,把飞机遥控器当成了空调遥控器了?

网友E:
   饿的神啊 先拔电池再关控 切记

网友F:
真得是神唻,遥控器居然设了失控保护

网友:
楼主 请你吧飞机 轻轻的放到箱子里面 然后把电池拆下来 关上遥控器 盖好箱子
然后最重要的是 在论坛里面潜水 研究 问老手们 想到什么解决什么 慢慢来 两个月 以后 再打开箱子 自己调试 我是这样过来的 我也是新手

网友G:
真TM命大

网友H:
又一杀手出入江湖。。。真机。就算了吧。。模拟4面后上真机不后悔。

网友:
额的个神来,你是超级危险人物! 建议先在论坛潜水,知道什么是模型什么是玩具再来飞450。450可以要了你的小命,等你把基础知识学会了,再来调机。多潜水多问有经验的模友,也不一定要人带的,我就没人带,也一样爽飞!

网友I:
都拆了吧,安全第一。
都拆了吧,连线都断掉,一个一个试,安全第一。

网友J:
杀手来了安全最要进啊,这样会出事的,你什么都不懂就上450,害死人啊

网友K:
关遥控在拔电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以前70~80年代时就可以这样做~现在的社 会到处都是电子设备~电磁波到处是~所以现在要先拔电池再关遥控~

网友D:
自己还是没感觉有什么危险,那个碳纤螺旋桨看起来非常轻薄,像张厚纸片。

网友L:
新手中的新手 连一写术语都看不懂

网友M:
我估计是电调油门通道可能反向了或者油门行程不对。所以电调保护不启动。我开始学的时候也出现过这种问题。我还是建议边实践边学习,只有实践来的最快。没有危险就没有收获。但是注意安全是必要的。比如试机可以自己躲在和飞机不是一条直线上试机,把脑袋伸出来看看就好。应该不会爆头吧。如果油门反向了在控里调,油门通道正确的情况下,把油门摇杆打到最高,插上飞机电源,电调会发出响声,然后把油门拉到最低就OK了。应该没记错。。我也是个新手才个多月炸鸡无数,我都快想转玩固定翼了。太烧钱了。。舵机最好一开始就买好的买有齿轮和外壳配的。免得坏一个齿轮就要整个换掉。在这里严重BS不销售舵机配件的JS

网友M:
回复 网友D:
关控油门重新转起来应该是开了失控保护。像我的KDS 7通控就可以发给接收机一个信号并记录飞机的整个状态,如果失控了。接收机就按那个信号进行输出,你仔细看下说明书吧你的控我不是很了解

网友M:
回复 网友D:
补充下。。刚才说的不是很明白,失控保护应该是你收到机器之前设定的。比如你设定失控保护可以把油门设定在多少多少,舵机的设定,就是飞机某一瞬间的状态。一般失控保护都是设置的0油门

网友N:
LZ 你现在开始也要火啦11111111111111因为你居然,,,,还活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还是没感觉有什么危险,那个碳纤螺旋桨看起来非常轻薄,像张厚纸片。

真是不知死活啊,高速旋转的厚纸片也可以要你的命!450的螺旋桨连骨头都能砍断!
在论坛翻翻旧贴你就知道有多少人被450那薄薄的螺旋桨给砍进医院的,有人连眼睛都被打瞎了........

网友:
我的天。。。。楼主 你千万别飞。。
否则有可能 没法来这里发帖了。。。

先飞飞模拟器吧。。

这东西不是闹着玩的。。不是小孩子的玩具。

网友:
多潜水,多练模拟器,以最小的代价练较高的技术。
从别人的经验学习代价是最小的,不一定要自己炸机和被机机砍伤才知道鸡鸡的厉害。

网友:
现在理解什么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了!!!!!楼主保重啊!!!!!!!

楼主:
听各位的劝说了。想想也是,自己是有准备可以躲,可万一人家过路稀里糊涂的砍脑袋上整一口子也不好交代。把飞机锁起来来了。接模拟器了。我装的模拟软件是“都市模型版G3.5”。菜鸟就是菜鸟,接模拟器又出了不少问题,映射不了。至今都不能用。我都不好意思麻烦各位了。有用过的告诉我详细的安装配置过程好吗?

网友:
我是超级菜鸟,我的450都是让老鸟调好,确保无误,才拿来做悬停,没人带~~危险!没上过模拟器更危险~

网友:
LZ啊,虽然我入模才2个月,同是新手,但我模拟器也练了两个月了。
你的机机还是先不转的好。
一定要养成先开遥控器再上机机电源、先断机机电源再关遥控器的好习惯,还有,开遥控器前,一定要确认油门处在最低位置。

网友:
最好先潜水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