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鱼雷艇动力选型

楼主(2010-06-16):
各位,本人准备开第三条船。东德人民军的蜻蜓级鱼雷艇。现在再船的动力选择上遇到了麻烦
方案一
双540
电机
0.98米的船长(1/20比例)
方案二
26cc汽油机 1.225米船长(1/16比例)
请问各位前辈:
0.98米的船可否装26汽油机是否有超重危险(玻璃钢船壳,木质上层建筑)。26cc汽油机选择问题。在淘宝有两种船用汽油机一种价格在380元(灰色离合器外壳),一种是500元(红色离合器外壳)不知道哪种合适(因为航速比例问题放弃更高级汽油机)
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
0.98的船装汽油机应该偏小了。
用你的方案二吧

网友B:
装26CC1.2米的船有7公斤,水线位置的排水量应有6-8Kg。深度X高度X宽度再乘上滑行艇方型系数0.7-8可估计排水量。例:最大长度1100MM,水线深40MM,最大宽度250MM等于11公斤(水的密度为1)再乘以一般滑行艇的方型系数0.7.得出的排水量为7.7公斤

楼主:
谢谢,麻烦各位再选一下汽油机好么

网友C:
1.2米的船用一个B3688或3674无刷就可以,速度包你满意

楼主:
原帖由
chydn2000
于 2010-6-17 20:29 发表
超过预算了,还是汽油机便宜阿。

网友D(2010-08-30):
chydn2000你好:
请教高人,如果1.2米的鱼雷艇选用B3688或3674无刷电机,一条船需要几台。谢谢

网友E:
LS的是不是傻呀哪有这样配的电机的话开销比油的大很多呢

楼主:
这东西都顶上来了,我的蜻蜓已经开工了。过几天发

网友F:
第二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