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遥控怎么改增加距离

楼主(2010-06-16):
图是3通直机的控,JJ是双马9053 飞起来很稳 就是遥控的距离很近不超过25米 基本上20米这样就失控了。没办法拆开控不知道换那个管子能增加发射功率。
请各位大侠指导是不是换图上画圈的其中一个?应该换什么型号的

楼主:
方框这里是装天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是3通直机的控,JJ是双马9053 飞起来很稳 就是遥控的距离很近不超过25米 基本上20米这样就失控了。没办法拆开控不知道换那个管子能增加发射功率。
请各位大侠指导是不是换图上画圈的其中一个?应该换什么型号的 1 ...

第一张图片中右上角的那个三极管是发射管。由于不同功率的发射管所需要的激励功率不尽相同,故直接用大功率管替代的话,可能会导致发射距离更短……
增加遥控距离的方法有:
1、检查控的频率并计算出四分之一波长,看发射天线的长度加上L1的参数后,是不是相等?不匹配的换,则更换合适长度的天线。改造过程简单,增距效果较好;
2、在原电路能承受的前提下,增加电源电压。改造过程简单、增距效果较好;
3、接收机增加高放电路,提高接收机的灵敏度、并合理地控制信噪比。改造过程略复杂,增距效果好;
4、发射机增加一级功率发射并提高电源电压,改造过程复杂,增距效果很好;
5:同时采用上述4项改造,改造过程复杂,效果极好!

网友:
黑哥太厉害了

网友:
只能看看当长见识了~

楼主:
发到这里就是等黑哥来解答的哈哈】
频率是40M的 应该是AM吧 这样天线长度多少合适 接受的天线多长好
控的电压是12V的
除了加电压增加天线长度,其他都不会搞呵呵。

网友:
最简单的做法是,
1加电压
2延长天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专业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到这里就是等黑哥来解答的哈哈】
频率是40M的 应该是AM吧 这样天线长度多少合适 接受的天线多长好
控的电压是12V的
除了加电压增加天线长度,其他都不会搞呵呵。

天线的长度=1/4波长=1/4(300'000'000米/秒/40'000'000赫兹)=1/4(7.5)米=1.875米。
至于那个起“加感”作用的电感L1,其电感量是0.11微亨的(色环是:棕棕银银)。因不知其内部的结构,故无法估算出导线长度……
不知你现在的发射天线和接收天线的长度各是多少?
请根据上面计算出来的长度,对照现在的天线长度看看,差了多少?

网友:
用裸铜线在拉杆天线上缠绕可增加遥控距离,具体用多粗的线和缠绕密度自己试一下,此法无需拆控,不成功也无防。

网友:
加电压吧。上次一个9v的玩具控,一下加到12v,不仅没烧坏,距离反而正加了几倍!!!
不过你的控要是加电压杯具了,就当过我没说

网友:
你的双马9053才这么点遥控距离吗?不正常呀!我的双马9074都不止30米。你检查下天线座是否虚焊,还有接收天线是否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