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遥控怎么改增加距离

楼主(2010-06-16):
图是3通直机的控,JJ是双马9053 飞起来很稳 就是遥控的距离很近不超过25米 基本上20米这样就失控了。没办法拆开控不知道换那个管子能增加发射功率。
请各位大侠指导是不是换图上画圈的其中一个?应该换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图是3通直机的控,JJ是双马9053 飞起来很稳 就是遥控的距离很近不超过25米 基本上20米这样就失控了。没办法拆开控不知道换那个管子能增加发射功率。
请各位大侠指导是不是换图上画圈的其中一个?应该换什么型号

这里有回帖:http://bbs.5imx.com/bbs/redirect.php?tid=388010&goto=lastpost#lastpost

网友:
减小R8阻值试试(现在是10K,减小到6.8K试试)。

网友:
这种控,增加功率会增加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