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大工程之俄罗斯“龙卷风”火jian炮

楼主(2010-06-17):
大家可能觉得奇怪,火jian炮车怎么会发到装甲论坛里了?
有两个理由,
(一)这个虽然不是履带车辆,但是8X8驱动的同样很难,和履带有异曲同工之妙。炮管同样会左右上下转动。
(二)还有在这个论坛学到很多,觉得要有所回报。所以发到这里了。
既然有所回报那么所以设计图纸我整理完毕会毫无保留的发给大家。让大家一起感受炮兵之神的魅力。

网友:
“龙卷风”火jian炮简介
长期以来,由于媒体和现实的原因,人们只熟悉美国的MLRS火jian炮,而对于苏联和俄罗斯火jian炮仅仅停留在对“斯大林管风琴”的片面认识上。事实上,现在俄罗斯拥有世界上综合水平最强的火jian炮——BM-30龙卷风。

附件  (50.39 KB) 2008-11-1 20:59

长期以来,由于媒体和现实的原因,人们只熟悉美国的MLRS火jian炮,而对于苏联和俄罗斯火jian炮仅仅停留在对“斯大林管风琴”的片面认识上。事实上,现在俄罗斯拥有世界上综合水平最强的火jian炮——BM-30龙卷风。

附件  (48.82 KB) 2008-11-1 21:00

系统构成

龙卷风火jian炮的设计型号为9A52,整个系统的设计局型号为9K58,由位于俄罗斯图拉市的(Tula)合金精密仪表设计局(Splav State Research and Production Association)研制,该设计局也是BM-21、BM-28火jian炮系统的研制者。

    9K58系统于1983年设计定型,1987年入役,最初为14管,1990年2月在吉隆坡举办的亚洲防务展览会上首次公开展出时变为现在的12管样式。

该炮被北约称为M1983型,是苏联(包括俄罗斯)最大口径的火jian炮,主要装备苏联军属远程火jian炮兵旅,每旅下辖3个营,每营下属3个连,连各装备3辆9A32型发射车和1辆9T234-2装填-运输车,全旅共27台发射车。

龙卷风火jian炮旅主要担负军作战地域内的火力支援,压制和歼灭有生力量,摧毁装甲目标、炮兵连队,同时也可加强到主要进攻轴线师以提高突击火力密度,打击正面之敌集团军的前沿机场、军师指挥所、仓库。
先进弹药

龙卷风系统采用了多种无控和末制导火jian弹。共同特点是采用了初始段简易惯性制导(Inertial Navigation System,INS),还采用姿态控制、弹体旋转稳定和自动修正技术,火jian弹的散布精度技术。通过弹上的自动修正系统、陀螺定向仪和燃气控制系统三者配合使射击精度大为提高。

当火jian弹发射离开导向管后,尾端的弹翼自动张开,控制弹围绕纵轴自旋,以减小风力对飞行弹道的影响。在飞行过程中,还可通过高压气瓶推动液压动作筒控制火jian弹根据弹上传感器获得的姿态信息修正弹道。通过这些措施,可将误差控制在射程的0.21%之内:其密集度指标与传统火jian炮相比提高了3倍,达1/300×1/300,接近普通身管火炮的精度。

最大射程上的横向圆概率偏差(circular-error probable ,CEP)平均为100-120米,纵向误差为220米。齐射时,1台发射车能在38秒内发射完12枚火jian弹,覆盖672000平方米的区域。虽然口径增加不多,但精度上的巨大提高使得龙卷风系统的打击威力大大增加,6辆发射车的齐射威力就相当于以往2个旅9K57飓风火jian炮的效果。按照苏联装甲兵作战教令,对于突破正面的师要予以火力、兵器等诸多方面的保障,因此对主要方向上的营加强配备,每营配2辆弹药装填车情况下可实施连续多次齐射。

在装备之初,9K-58系统仅有1种装备爆炸装药的9M35F高爆弹头的9M55A火jian弹,该弹用于攻击轻型装甲车辆、防御工事或人员,射程虽然远但杀伤威力和打击灵活性不足。为提高作战威力和军售竞争力,俄罗斯近年来研制了不少新型号的火jian弹和战斗部,在多次国际武器展上频繁亮相,为龙卷风系统打出了响亮的牌子。

图片上错了,上得是咱们国家仿造的。

(158.9 KB) 2008-11-1 21:03

运弹药车
附件  (92.92 KB) 2008-11-1 21:05

最常用的火jian弹是9M55K子母弹,该弹用于打击人员和轻型装甲车辆等软目标。其战斗部为72个直径为75毫米的子弹头,每个重1.81公斤,该弹配用触发引信,并有自毁装置。1门火jian炮1次齐射可抛出864枚子弹药,12-16发9K55K即可消灭1个冲击中的摩托化步兵连。

为了提高反坦克能力,改进型9K55K1采用攻顶反坦克战斗部,内置5枚采用双频红外导引头的MOTIV-3M弹头,这是俄罗斯版本的SPBE-D战斗部。单个弹头尺寸284×186毫米(长×直径),质量为15公斤。子弹头被抛射后,首先释放降落伞以延迟下降速度,同时展开5条传感器天线,一边旋转,一边以30度视场探测1000米直径内的装甲目标。当传感器发现目标后,马上调用弹内芯片中的程序进行分析是否为装甲目标。当判明后导引头马上寻找坦克最薄弱的部位,然后在距离目标130米高处启动自锻成形战斗部形成金属射流。弹头药形罩高度为173毫米,质量为1千克,可将爆炸射流加速到2000米/秒,对30度倾角的钢板的穿甲能力为70毫米。

为了提高面积杀伤能力,9K58-2配属了2种云爆式战斗部火jian弹:9M55S和9MM55S1,用于杀伤暴露的和隐蔽于防御工事中的人员、轻型装甲车辆。S型采用单弹头型燃烧-爆破双重战斗部,S1型则为72个子母弹战斗部。两型战斗部分别重243、245公斤,**装填量100公斤。S型为云爆弹,爆炸时可形成3000摄氏度高温和瞬间高压,高温区(高于1000摄氏度)的杀伤直径25米。而S1型中云爆弹和普通爆破弹头各36个,云爆弹爆炸同时也能产生大量的破片,飞散半径达75米,对目标形成双重杀伤。

由于一次齐射投送量大,弹药内部容积大,射程也大,火jian炮是所有火炮中最适于布设地雷的,9K58-2装备了2型布雷型火jian弹。9M33K3型反步兵布雷弹内装420枚PFM-1型反步兵地雷,12枚齐射可建立阻滞步兵营级别的雷场。9M33K4火jian弹用于远程投送反坦克地雷,每枚火jian可散布25枚PGDM型普通反坦克底装甲雷或16枚智能反侧甲雷。反底装甲雷重4.83公斤,装药量1.83公斤,反侧甲雷重8公斤,装药量2.3公斤。为了防止阻碍自己部队攻势,2种地雷都设有自毁程序,投放后16-24小时后将销毁。
最新改进

俄罗斯的新陆军从苏联红军手中继承了强大的武备力量的同时,也传承了红军时代依照前线火力支援计划(包括空中打击力量)进行预先火力支援的死板模式。为了打破这种体制和观念,建立西方陆军式的“应召支援”体制,提高火力打击的灵活性和实时性,俄罗斯陆军不断发展各式精确制导炮弹、炮射dao dan和其余精确制导武器。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俄罗斯陆军火jian炮系统中最优先发展的龙卷风系统也得以多次改进,对外军售称龙卷风M系统。

为了提高获取战场情报能力,使单车也可进行远程目标侦察,龙卷风M配备了火jian弹投掷式R-90无人机,该机全重45公斤,装载于标准300毫米火jian炮弹内,发射初始段和普通火jian弹无异,当飞行到弹道最高处时弹体前后级脱离,后段火jian发动机抛弃,前端无人机段中部和后部的折叠式弹翼自动张开,由脉冲式喷气发动机推动按照事先指定的方向飞行,续航时间达到30分钟,最大飞行高度9000米。

无人机的导航可依靠俄罗斯的Glonass卫星定位系统或美国的GPS系统,也可采用双G模式,同时还有备份的惯导系统。抵达目标区域后R-90自动进入盘旋,弹上陀螺稳定摄像机进行光学/红外双模侦察,根据需要也可以采用红外/紫外或单一的毫米波模式。可测定70公里范围内目标的精确位置。R-90最初设计于苏联时代,传输数据率受限于当时电子技术水平无法实时传送图像,但经过10余年的技术进步,当俄罗斯向印度推销龙卷风M时正式投产的R-90已可利用数据链实时传送信息。团指挥官可在饲养笼指挥控制车上观看、处理信息,并改变无人机的航向。

模型制作思想
车后背箱能全部放下,便于出去玩和给客户演示。
透漏一下,我在一个模型公司工作,公司主要从事订单模型制作,业务量方面现在是建筑模型最多,机械模型有一些。在我的极力游说下老板决定开发机械模型市场,要制作一个有震撼力的家伙。于是我的龙卷风就有经费来源了。
实现全部动作,正、倒车,3档位,1档3~6KM/H越野、2档6~12KM/H平时速度、3档18~30KM高速机动。前四轮转向,8X8驱动。火jian炮上下、左右运动。发射火jian,液压支撑动作。
要发动机不要电动的,因为比较有震撼力,马力够大。但绝对要电启动,不然当着客户拉多没有面子。
悬挂采用大脚车常用的悬挂。(原车是扭杆悬挂)
狗骨架、差速器、车轮、避震买成品的。(大大加快进度、有钱就是好 )

初步图纸
附件  (53.5 KB) 2008-11-1 21:32

(60.63 KB) 2008-11-1 21:32

正立面草图
附件 旋转  (28.59 KB) 2008-11-1 21:41

变速箱发动机启动机布置
附件  (61.38 KB) 2008-11-1 21:56

正立面图
附件  (52.28 KB) 2008-11-1 21:59

变速箱原理图
附件  (30.7 KB) 2008-11-1 22:02

结构图
附件  (73.78 KB) 2008-11-1 22:04

结构图
附件  (86.54 KB) 2008-11-1 22:05

传动悬挂
附件  (37.03 KB) 2008-11-1 22:08

网友:
悬挂
附件  (39.4 KB) 2008-11-1 22:09

悬挂
附件  (27.66 KB) 2008-11-1 22:10

传动部分
附件  (77.7 KB) 2008-11-1 22:12

火jian炮左右旋转部分
附件  (67.89 KB) 2008-11-1 22:14

26CC汽油机,1.5KW。动力充沛。
原计划整车20KG左右,据现购原件估计要到30KG了。
附件  (21.82 KB) 2008-11-1 23:00

(18.86 KB) 2008-11-1 23:00

(21.13 KB) 2008-11-1 23:00

(21.11 KB) 2008-11-1 23:00

淘来的启动电机
附件  (18.84 KB) 2008-11-1 23:01

提够火jian炮左右转动的动力机构
附件  (21.6 KB) 2008-11-1 23:03

起重机配件店购来的伞齿轮。
附件  (28.84 KB) 2008-11-1 23:05

1:8大脚狗骨架
附件  (35.56 KB) 2008-11-1 23:06

(61.92 KB) 2008-11-1 23:06

链条和避震
附件  (35.56 KB) 2008-11-1 23:07

(37.87 KB) 2008-11-1 23:07

把差速器的伞齿轮部分换成链轮齿盘,拖拉机几年不遇的感冒了,只好由我这半瓶水的来加工了。
车好后在CNC雕刻机上雕刻齿牙就好了。
附件  (31.68 KB) 2008-11-1 23:12

(16yue4ri4 KB) 2008-11-1 23:12

(16.12 KB) 2008-11-1 23:12

火jian炮上下动作,原车是不会垂直发射的。我修改成可以90度垂直竖立。过年时就可以用它来放二踢脚了。
附件  (94.73 KB) 2008-11-2 06:32

昨日进展
附件  (15.46 KB) 2008-11-4 08:47

帮我分析一下那个传动方案最优,为什么?犹豫中 。
附件  (75.06 KB) 2008-11-4 09:10

(55.89 KB) 2008-11-4 09:10

昨天到的货
附件  (47.38 KB) 2008-11-5 11:29

(37.9 KB) 2008-11-5 11:29

网友:
大家说的都有道理,但是都听这活就没法干了。所以先做出了再说,有问题以后改进。
附件  (25.89 KB) 2008-11-5 11:35

差速器齿盘替换
附件  (28.54 KB) 2008-11-5 11:37

(35.33 KB) 2008-11-5 11:37

(29.9 KB) 2008-11-5 11:37

今晚进展
附件  (37.84 KB) 2008-11-5 23:20

(35.85 KB) 2008-11-5 23:20

最终的传动方案

明天争取设计出完整的悬挂和转向部分,今天先歇了
附件  (39.85 KB) 2008-11-7 22:26

(60.25 KB) 2008-11-7 22:26

悬挂和转向
附件  (36.69 KB) 2008-11-9 20:43

悬挂和转向
附件  (62.03 KB) 2008-11-9 20:45

(36.69 KB) 2008-11-9 20:45

(63.33 KB) 2008-11-9 20:45

(61.25 KB) 2008-11-9 20:45

  这个大帽子可不敢乱扣。
主要有两点:
一是大家的意见说的有点不够详细,
二是不想打持久战,要不然设计改来改去什么时候才能制作呢?
这些天全部心思都放在这部车上了,昨天又搞到凌晨以后。
最新进展

附件  (31.75 KB) 2008-11-11 07:57

(36.17 KB) 2008-11-11 07:57

最新进展
8个,每个平均3个小时

网友(2008-11-12):
动力90度转向
附件  (31.01 KB) 2008-11-12 19:34

最新进展
附件  (43.95 KB) 2008-11-15 09:13

最新进展,最近忙着干活顾不得发帖了,大家谅解呀!
附件  (66.16 KB) 2008-11-18 20:24

最新进展
附件  (39.81 KB) 2008-11-22 07:47

(38.94 KB) 2008-11-22 07:47

(21.66 KB) 2008-11-22 07:47

(41.33 KB) 2008-11-22 07:47

转向部分[localimg=400,300]1[/localimg]
附件  (36.13 KB) 2008-11-23 22:43

网友:
谢谢各位褒奖
到今天止,悬挂除避震安装的小件外已全部完成。
下一步是传动链轮箱即车体大梁的制作。
再下一步是主辅变速箱的制作。
进行中只要有时间我就会上图的。

悬挂全部八个轮的完成图。
附件  (28.74 KB) 2008-11-25 07:50

(35.22 KB) 2008-11-25 07:50

(35.32 KB) 2008-11-25 07:50

网友(2010-06-17):
今天的进展
链轮箱的部分
附件  (35.29 KB) 2008-11-25 22:19

(35.67 KB) 2008-11-25 22:19

(52.14 KB) 2008-11-25 22:19

谢谢楼上各位
昨晚进展

网友(2008-11-27):
每个链轮单独测试都很顺,链到一块生涩得很。看来还得好好磨合
链轮箱盖板
重新修整后,链轮已经非常顺
附件  (52.07 KB) 2008-11-28 08:31

(31.57 KB) 2008-11-28 08:31

钢筋铝骨,可是铝镁合金的呀 。自己欣赏了好长时间呢车体底部还差;轮胎、避震、动力输入部分

附件  (43.33 KB) 2008-11-28 08:33

(41.69 KB) 2008-11-28 08:33

(54.69 KB) 2008-11-28 08:33

悬挂,需要倒过来看。
附件  (46.93 KB) 2008-12-2 09:15

(46.03 KB) 2008-12-2 09:15

(39.67 KB) 2008-12-2 09:15

用伙计们的话说,终于像车了。

附件  (51.8 KB) 2008-12-4 09:23

(54.97 KB) 2008-12-4 09:23

(53.95 KB) 2008-12-4 09:23

(43.66 KB) 2008-12-4 09:23

(50.72 KB) 2008-12-4 09:23

(61.52 KB) 2008-12-4 09:23

(65.83 KB) 2008-12-4 09:23

(45.66 KB) 2008-12-4 09:23

(61.08 KB) 2008-12-4 09:23

(53.06 KB) 2008-12-4 09:23

这个部件因为轴很短,要求精度很高,车了3只都不理想,最后做了一个铜的没留余量,用榔头轻轻砸进去,心想这回符合要求了,没有一点间隙,真结实,别说咣当了,就是拆恐怕也拆不掉。

附件  (53.14 KB) 2008-12-4 22:53

拿到车上一比划~~~~
想哭,装反了。
这是昨晚11点的事情,二话不说不干了,关灯走人。
今天一连找了5家汽修厂也没有找到小拉马。只好再添加一个工具了。

网友:
专业工具就是好,很轻松的解决了问题。

心情好了顺便秀秀俺的工具箱。
附件  (41.12 KB) 2008-12-4 22:59

(53.66 KB) 2008-12-4 22:59

(57.46 KB) 2008-12-4 22:59

用电钻当动力勉强试车。就几分钟看见电钻好像冒烟了。不敢再试了,电钻我还要用呢,搞坏了就很不值的了。
再说这个车我配的是1.5KW的汽油机,电钻估计就100W左右吧。
不过跑的很顺畅,感觉真爽!

附件  (74.38 KB) 2008-12-4 23:05

(71.23 KB) 2008-12-4 23:05

引用 网友A:
显示全部帖子

&nbsp&nbsp&nbsp&nbsp&nbsp &nbsp&nbsp&nbsp&nbsp&nbsp

网友(2010-06-17):
离合减速箱全家福
附件  (57.5 KB) 2008-12-9 01:59

不完全装配

网友(2008-12-09):
甩块是从旧机器上拆下的,其余的是自己加工的
附件  (37.79 KB) 2008-12-9 02:02

(40.94 KB) 2008-12-9 02:02

甩块座要有锥度和发动机配合,离合器杯是不锈钢材质。用小床子极难加工。两件东西忙活了一整天。
另外只要是市场上能买到的配件,建议大家千万不要自己去做,直接买来就是了,自己做是很不值得。
和这个差不多的离合器,售价可能是60~70元,而我只是加工离合杯买来的不锈钢螺栓就40元了,再搭上一天功夫真是很不值。
我只是感觉成品的离合器尺寸不够紧凑,才自己做的。并且商家没货被迫的呀
装好后的离合减速箱 装好后的离合减速箱
附件  (44.91 KB) 2008-12-10 00:51

(47.11 KB) 2008-12-10 00:51

(38.92 KB) 2008-12-10 00:51

(42.96 KB) 2008-12-10 00:51

主变速箱部分配件
附件  (35.67 KB) 2008-12-12 23:54

星期天帮朋友做的船用调速器
倒档两节电池并联输出-12V
一档两节电池并联输出+12V
一档两节电池串联联输出+24V
优点是绝对可靠,绝对大功率,调速没有能量损耗

马上去试航,真是很爽。特别是高速前进时船头翘起老高。
可惜一会儿就没电了。开过来看调速部分没有一点问题。电机热的冒着白烟

万幸还回来了
附件  (72.95 KB) 2008-12-16 22:41

(94.89 KB) 2008-12-16 22:41

(134.41 KB) 2008-12-16 22:41

(77.93 KB) 2008-12-16 22:41

(46.55 KB) 2008-12-16 22:41

变速部分还是最难部分之一呀
最新进展
附件  (50.77 KB) 2008-12-16 22:43

又过了一个多星期,变速箱部分完成90%左右。
附件  (46.84 KB) 2008-12-20 21:15
花键部分

(47.81 KB) 2008-12-20 21:15

(32.48 KB) 2008-12-20 21:15

(48.53 KB) 2008-12-20 21:15

(45.51 KB) 2008-12-20 21:15
与发动机的位置关系

电启动原件碎了

网友:
电启动原手拉启动配件,改成电启动后冲击力太大碎了

网友:
做了一个铝的,花了1天功夫

网友:
结果这个东东又不行了

网友:
这个也危险了

就又用1天时间改成单向轴承的了
实践证明电启动得用单向轴承。大家可不要再走弯路了。

变速箱加上舵机

左边那个舵机还没有连接。不过所有的档位都测试过了。暂时还没有出现换挡不顺的现象

网友:
加上电启动后真爽,一点就着。

网友:
开始磨发动机。
磨了一会,停车了。怎么启动就是不着。

后来发现是不泵油。

再就是无论如何折腾发动机就是不泵油。

20分钟后。

TEL给高人求助。

高人说检查油路。

仔细一检查
乖乖油管掉了。

网友:
磨了三个小时,看了一下表,已经不折不扣地从公元2008磨到公元2009年了
还有就是该推敲一下外观了
附件  (36.81 KB) 2009-1-9 22:50

(60.25 KB) 2009-1-9 22:50

网友(2009-01-14):
附件  (38.66 KB) 2009-1-14 09:00

(38.66 KB) 2009-1-14 09:00

今天终于有整体感觉了
附件  (55.54 KB) 2009-1-18 09:13

(60.61 KB) 2009-1-18 09:13

(45.34 KB) 2009-1-18 09:13

这种活一碰就是一手油,两三天都不好洗净。这期间又要接待客户什么的,搞得手都不敢伸出去。

过年后,公司开展新业务,很难有大块的时间了,心里面放着其它事静不下来。

毕竟现在公司效益是主业,只好先放放了

谢谢各位关心。业务上轨道后会接着进行完的。
现在工作有些眉目了,
新注册了一家电梯公司,开始做电梯业务了。这方面能帮忙的弟兄们一定要吱声阿!
这一段不做还有一个原因,天太热,一搞一身汗,受不了。
等天凉快了,马上开工。

网友(2010-06-17):
这个值得等。。。。。

网友:
终于看见新进展了,金元帅加油,好好做公司,慢慢来,毕竟这东西需要资金支持

网友:
不顶 我对不起我眼睛

网友:
太强大了!佩服!

网友:
强的一塌糊涂 不过就是感觉那个轱辘 怎么那么不像呢

网友:
怪物啊!貌似完成差不多了?

网友:
 好久没看见小cai神了.原来在这里搞大工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