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T8FG Service menu 工程菜单

楼主(2010-06-17):
T8FG service Menu (successed)

--------------------------------------------------------------------------------

Greate news for Futaba T8FG users.
After few days institude on T8FG firmware and it's tinyfs structures, I successed entered T8FG service

menu and access all service futures (most import function is stick recalibration).

(based on the hard study of ajd999 on helifreak forum. oringal link: http://helifreak.com/showthread.php?t=217886)

Here is the detail procedure.
1. Get a empty SD card. (zero fill it if nessesary)
2. Insert into T8FG and format the card as prompted.
3. Copy a model to the SD card. (no matter the name or the type it is)
4. power off the TX and put the SD into a SD card reader on your computer.
5. use any HEX edit tool (I'm using ultraedit) to open tinyfs.bin file on the root directory of the

card. (you may need to enable show hidden files on your explorer options).
5.1 make changes to following addressed.
00200: 23 (original 43, or 03 if card is empty)
02200: 02 (original 00 if empty)
06480: 00 00 1F 77 93 D9 00 00 00 00 00 13 00 01 00 00 ( original all 00 or FF )
82E00: 54 38 46 47 20 20 54 45 53 54 28 4E 4F 52 45 53 45 54 29 00 ( stands for 'T8FG TEST

(NORESET)')
* 82E00 maybe different for you card vendor or capacity(I'm using APCER 1G 60x SD card). To find this

address. Find hex string "54 00 38 00 46 00 47 00", (should occure only once if the card was proper zero

filled), the leading two bytes beforce the address occured the match hex string will be 00 00 or 00 01.

(depends the model type you just created or copied in step 3. 00 00 for air plan, 00 01 for helicopter),

at the beginning of 00 00 or 00 01, replace with "T8FG TEST(NORESET)" (note there were two spaces

betwin T8FG and TEST.)
6. Insert the card into T8FG and poweron. you will get into service menu. (don't touch the update switch

besides the SD slot)
7. do some interesting things

*** WARRING !!!! OWN YOUR RISK TO DO THIS, EVERY STEP AFTER STEP 6 MAY DISTORY YOU TRANSMITTER ***

in addtion to 'T8FG TEST(NORESET)' there are following different "filenames" maybe used to enter different service menus.

'T8FG  TEST(NORESET)' - Shows all service menus and allows making all the changes.
'T8FG  TEST(LIMIT  )' - Shows only a sub-set of service menus, with limited editing possibilities. E.g. Cannot change the product id, band, area...
'T8FG  TEST(RST SS )' - Don't Known SS stands for
'FX-20 TEST(RST SS )' - Do service FX-20, Don't know SS.
'T8FG  TEST(RST PCM)' - Don't Known detail, maybe reset PCM module locate
'FX-20 TEST(RST PCM )' - Do service FX-20, Reset PCM Module.
'T8FG  TEST(NOEDIT )' - Shows all service menues, but prevents any changes. Includes an RF test screen.
'T8FG  TEST(TELEC )'  - Don't known what's purpose
'T8FG SCREEN SHOT ' - A screen shot of TX can be made with SW-H. Screen shots are stored on SD card and can be extracted with ffs.exe tool.
'T8FG  TEST SHOT    '  - maybe simular to screen shot

最新更新 (2010-6-18)
8FG/12FG Service SD Card 自动创建程序
http://starmoon.org.cn/share/software/RC/T8FGService.rar

楼主:
rcgroup 贴子连接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1261288
T8FG 进入工程菜单 service menu 的方法
1. 准备一张空的SD卡(32M-2GB)(最好使用零填充工具全清零)
2. 插入T8FG,开机,按提示格式化
3. 拷贝任意一模型到卡里
4. 关控把卡插到电脑读卡器
5. 用十六进制编辑器(如hexedit/ultraedit), 打开卡中根目录 tinyfs.img 文件
5.1 在如下地址作修改
  00200: 23 (original 43, or 03 if card is empty)
02200: 02 (original 00 if empty)
06480: 00 00 1F 77 93 D9 00 00 00 00 00 13 00 01 00 00 ( original all 00 or FF )
82E00: 54 38 46 47 20 20 54 45 53 54 28 4E 4F 52 45 53 45 54 29 00 ( stands for 'T8FG  TEST(NORESET)')
注: 82E00 这个地址可能随卡的容量和品牌不同有所变化,按如下办法找到此地址,在上述文件中查找十六进制串”54 00 38 00 46 00 47 00", 应该只有一处查找结果,把此地址向前2字节,填上上述字串。
6.  把卡插回控开控,自动进入工程模式,无需拨动SD槽旁的升级开关。
7. (别乱动)

楼主:
进入工程菜单的图片

楼主:
8FG firmware  片段,以及我的tinyfs 编辑时截图

Firmware 片段, 是不是和12z/14mz的“特别文件"很象?

Firmware 片段, 是不是和12z/14mz的“特别文件"很象?

网友:
我也有發大致上次從我12FG去做些修改

插入你的SD 1G 或是2G記憶卡插8FG .用8FG格式化功能將卡格式化好...開一組新的模型寫入到SD卡..此時會產生一個文件在SD卡上Tinyfs.img.然後再將SD卡插上電腦上..用16進位軟體去編輯修改Tinyfs.img文件..修改位子如下
Tinyfs.img 檔案為隱藏文件請特別注意

00200 : 請將03或是43修改為23
02200 : 請將00修改為02
06480 : 請將此區段修改為 00 00 1F 77 93 D9 00 00 00 00 00 13 00 01 00 00
82A00 : 請將此區段修改為 54 38 46 47 20 20 54 45 53 54 28 4E 4F 52 45 53
82A10 : 45 54 29 00  字體區段會出現 T8FG TEST(NORESET) 這行字體

如果不是82A00 區段16進位碼不是 54 00 38 00 46 00 47 00  請搜索此碼..再將他修改成為 54 38 46 47 20 20 54 45 53 54 28 4E 4F 52 45 53 45 54 29 00 字體區段會出現 T8FG TEST(NORESET) 這行字體  這段區段.每張記憶卡大小不同產生的區段也不同..請特別注意

輸入字體區碼段如果修改別的還有其他公用

'T8FG TEST(NORESET)' - Shows all service menus and allows making all the changes.
'T8FG TEST(LIMIT )' - Shows only a sub-set of service menus, with limited editing possibilities. E.g. Cannot change the product id, band, area...
'T8FG TEST(RESET )' - Hard reset of the TX. All memory is cleared, total power on time is reset, product id is cleared, stick calibration is reset...
'FX-20 TEST(RESET )' - I don't have FX-30, so I never tried it. Don't know what it does.
'T8FG TEST(NOEDIT )' - Shows all service menues, but prevents any changes. Includes an RF test screen.
'T8FG SCREEN SHOT ' - A screen shot of TX can be made with SW-H. Screen shots are stored on SD card and can be extracted with ffs.exe tool.

网友:
我就看看,不说话

网友:
哈哈,8fg和12fg马上就升值了

网友:
futaba  fg的控不再是垃圾了

网友A:
楼主能详细介绍一下如何校准摇杆中立点的过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详细介绍一下如何校准摇杆中立点的过程吗?谢谢

见page 6/9, LEFT/RIGHT/VR 分别进一次,按RTN后按提示, 先RTN确认中点,再遥动杆到最大和最小时RTN确认行程, 就OK了

网友:
收藏了,感谢分享。这次感觉8fg没啥缺憾了哈哈。

网友:
中立点校正功能罪重要!~

网友:
能升级到13FG?

楼主:
T8FG 中立点校准具体步骤 (转wuxiwhy )

1、进入page 6/9后, 出现LEFT/RIGHT/VR,表示校正左边拨杆、右边拨杆、VR旋钮
2、先校正左边拨杆,按RTN后,光标停留在“LEFT”上,接着就出现NEUTRAL,将所有拨杆放回至中央点,按下RTN完成中立点校正;这时会出现WIDE,将左拨杆拨至右下角到底并保持(到底即可,别用力)的同时,按下RTN确认,接着校正左拨杆的的左与上行程,屏幕出现NARROW,将左拨杆拨至左上角到底并保持(到底即可,别用力)的同时,按下RTN确认,出现COMPENSATION完成,这样就完成了左边拨杆的校正。
3、光标停留在“RIGHT”上,右边拨杆的校正程序也是一样的。
4、VR校正,光标停留在“VR”上
NEUTRAL - 中立点校正
请将下列开关、旋钮保持正确位置
LD、RD旋钮:正中央中立点
LS、RS:中立点(有个刻度点请确认)
WIDE- 校正
请将下列开关、旋钮保持正确位置
LD、RD旋钮:向左转到底
LS、RS:往下拨到底
NARROW - 校正
请将下列开关、旋钮保持正确位置
LD、RD旋钮:向右转到底
LS、RS:往上拨到底

关机,取卡,再试试看,是不是好了,收工。

楼主:
T8FG stick recalibration procedure.
1. goto page compensation 6/9
2. when curror on LEFT, press RTN, screen prompt "NEUTRAL", put left side stick on center postion, press RTN again to cofirm. Then "WIDE" displayed, move stick to right-bottom conner and press RTN to confirm max range. Then "NARROW" prompted, move stick to left-upper conner and press RTN to confirm min range. When "COMPLETE" displayed, the calibration was done.
3. Do the same procedure on RIGHT stick.
4. VR calibrate. When prompted "NEUTRAL", put all dials and slides at center postion. Press RTN to confirm. When Prompted "WIDE", put dials(LD,RD) on most left position and slides(LS,RS) on most bottom position. Press RTN to confirm. When prompted "NARROW", put dials on most right position and slides on most upper position, press RTN to confirm. "COMPLETE" will displayed to prompt calibration was done.

网友:
有8FG成功进入工程菜单的么?弄点简单易懂的教程出来啊。。。 先谢谢了啊。。。我用老外的方法失败无数。。。一直都是控要我格式化SD卡。。。修改完的文件是删除原文件的情况下保存进去的。。。然后也修改成了隐藏文件,可是还是一样控要求格式化。。。

网友B:
不可以删除原文件的情况下写入,只能in-place edit
(ultraedit 在 高级->配置->文件处理->临时文件-> 不使用临时文件, 但提示每个文件, 下面阀值我设置为"10000")

网友C:
建议用容量小点的卡,否则读的时候会比较慢。

网友B:
32M 的卡第四个地址是 48000H, 大家可以验证一下

网友D:
 已经成功进入8FG工程菜单。。。8FG终于完整了。。。

网友B:
恭喜楼上,可以摆脱改手后中点偏移情况了

网友E:
16M的第4个地址是47010H,大家来验证

网友B:
看来楼上也成功了

网友F:
多谢楼主关心8FG,俺的8FG+16MB/32MB SD卡测试工模成功

网友G:
128MB 测试成功,哈哈。。。今天去买,好不容易才买到128MB的,一般只有2G,我晕。。。128MB 10块钱

网友B:
哈哈,现在更傻瓜了,利用futaba 自己的升级程序,做了个自动创建Service SD Card 的程序
(见首贴下 载)

网友H:
能说明一下菜单1-9都是些什么功能吗?

网友B:
截屏上有字

网友H:
不懂英文啊,惭愧

网友I:
小弟没看懂啊

网友J:
不明白,进入工程模式后控的功能就提升了还是。。麻烦知道的人指点一下。。正准备进T8FG

网友K:
不得不顶的好贴,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L:
看贴就回

网友M:
十六进制

网友N:
我也看看 不说话 因为说不出来了

网友O(2010-08-05):
门叔是个高人

网友P:
不错,好东西。
最好 有兼容 的接收机 出现啊。。

网友Q(2010-12-09):
这个要收藏了~~~

网友R:
2.1的能校准吗

网友S:
请教LZ
太利害了
请教
LZ
我正想买
T8FG
几个问题请教
(
都是一些小白的问题
)
1.
我现在主飞固定翼
,
未来飞电直好用吗
?
2.
日本手改美国手自己好改吗
?
若自己改
,
是不是还有保固
?
3.
LZ
买这控
,
有
FUTABA
的保固吗
?
保固多久
?
4.
T8FG
只能用原装锂电吗
?
可否用
AA
电池
?
小白问题请费心指教
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