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ui 425 塑料版

楼主(2010-06-17):
425 KIT  塑胶机身  只升级了十字盘导轨  其它的都是原装的塑料件   很多人说 怕塑料的强度不够  其实我感觉 没什么问题
  动力选用的 原厂1100KV 1500W电机(13T电机齿)   最新60A 原厂电调  这么热的天气飞下来 电调 基本上没什么温度
斜盘舵机: HYPERION 的 HP-DS20FMD   3颗
陀螺仪:     PG-800
尾舵机:   DS620

网友:
我想看图

网友:
飞场很好啊

网友:
 ~~ 周末没时间去奥体飞。。。。错过了。

网友:
为什么我蝎子动力套装不3D下来电机电调的温度都好高呢?

网友:
动力强悍.技术不错

楼主:
谢谢大家 !

照片 有时间 我传上来

网友:
用的什么电池???

网友A:
温度高?70度左右手就摸不得了,对于它们来说可只是个正常温度

网友B:
为什么我的侧钟摆飞不出这样?摆弧很大。15T  42T 1000KV ,是动力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的侧钟摆飞不出这样?摆弧很大。15T  42T 1000KV ,是动力不够?

我觉得 您的飞机的动力 应该是够用了  我用13T 的电机齿  42T 对转   注意下手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高?70度左右手就摸不得了,对于它们来说可只是个正常温度

电机的温度 是很高  但电调的温度 肯定是达不到70度  也就在50多 有时间 我测一下 电调的温度是多少吧  飞下来 手可以直接按在电调的散热片上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 您的飞机的动力 应该是够用了  我用13T 的电机齿  42T 对转   注意下手法吧
谢谢回复。再问一下,你电池是用的多少的?

网友C:
呵呵,1100rpm/V电机和13T小齿算下来大桨最大转速才1800左右,不可能飞出这个效果吧……

网友:
他前驱是42T的话 13T差不多。如果是50T前驱 13T钟摆肯定掉下来了

网友:
我的算下来是2480转,应该到2700转以上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再问一下,你电池是用的多少的?

2600毫安 25C 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1100rpm/V电机和13T小齿算下来大桨最大转速才1800左右,不可能飞出这个效果吧……

网友C:
这里想求教一下大家的塑料425耗电大概是什么情况?

先介绍一下我自己的配置:
1. 尾管加长,大桨用的是原厂475mm木桨。
2. 因为木桨的允许转速只有1900rpm,所以尾桨换成飞越的81mm塑料桨。
3. 飞速达F500电机,1450rpm/V,13T电机齿轮。两组3S 2200mAH电池串联。
4. 前齿50T,单向齿19T,主齿61T。
5. 机器几乎全新,刚装好飞过十个起落左右,无炸鸡记录。

具体螺距因为手头的螺距尺太小,没有量过,但是应该是在合理范围内。现在Normal曲线下悬停油门60%,悬停电流高达18A左右,修正高度的时候稍微拉拉螺距电流马上窜到25A以上,最高到过29A。皮带无过紧,电机齿轮间隙正常。请大虾们指点一下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没调整好,这样的电流实在是太让人揪心了。亚拓500ESP的正常悬停电流只有10A左右,我的425起飞重量不超过2050克,按理说不可能会如此费电才对……

网友D:
LS,悬停下来立即拨旋翼头,看顺滑不

冷机情况下试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LS,悬停下来立即拨旋翼头,看顺滑不

冷机情况下试不出来

谢谢指点,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悬停下来切掉动力之后,大桨一直可以继续转1分钟不停下来,要去换电池非得用手按中联半天……

网友:
悬停电流怎么测的,在机上挂个电流表吗?

网友E:
我用14T, 42, 1100KV, 2600 6S 30C, 75A 非耐电调, 飞得还行啊。。 xiaozhi居然只用13T?

网友:
425好机器啊~~~小陟飞的真棒:)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想求教一下大家的塑料425耗电大概是什么情况?

先介绍一下我自己的配置:
1. 尾管加长,大桨用的是原厂475mm木桨。
2. 因为木桨的允许转速只有1900rpm,所以尾桨换成飞越的81mm塑料桨。
3. 飞速达F500电机 ...

抠门鬼。。。
先去买把螺距尺,测了螺距再来问吧。。。

楼主:
   LS 说的有道理  买个 螺距尺 好好量量 角度  油门和螺距 要匹配好才可以发挥最好的飞行效果!

网友B:
回复 楼主:

谢谢回复。我换了这个电机1100KV1600W,15T, 42T,  2600 6S 25C, 螺距+12   0   -12很暴很爽哦,侧钟摆比你那个效果还要好。另外再问一下我想加长了尾管用460浆是否要换成14T或13T减一下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我换了这个电机1100KV1600W,15T, 42T,  2600 6S 25C, 螺距+12   0   -12很暴很爽哦,侧钟摆比你那个效果还要好。另外再问一下我想加长了尾管用460浆是否要换成14T或13T减一下转速?

我还没这样配过 但我觉得 是应该 降一点转速  算转速的软件 您有吗? 如果没有 和我联系 您可以自己算一下  我发给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14T, 42, 1100KV, 2600 6S 30C, 75A 非耐电调, 飞得还行啊。。 xiaozhi居然只用13T?

13T 的电机转速 可以加高一点 这样飞机的持续功率 能更好一些  呵呵  手上掌握的 螺距准一点 也很爆的 呵呵 有机会 你也试试   还是可以的

网友:
我也是425,改了加长尾管!原厂电机一趟悬停下来烫得要命!

楼主:
调齿比了吗?

网友:
15T 我也用过,不过那个时候用了比较垃圾一点的80A电调,大螺距明显吃不住,电机和电池也吃不消,明显比14T烫手。 换了非耐75A电调后,明显转速提高,不知道是电调确实好,还是以前进角没设置好。 都是自动。。。
塑胶版比老碳纤维版本还是改进了点,起码12度螺距+7度循环没啥干涉。

网友F:
用 2600的 转速就可以了 后劲比较大 油门 100 93 100 螺距 12.5吧 好像 可以调到自己满意为止 个人感觉 转速太高费电 没太大必要 而且也更容易掉转 循环 7.5度 exp 15 感觉 蛮好

网友B:
回复 楼主:
谢谢你的热心回复。算转速的软件我有的。看来只要转速达到2300转以就可以达到你的那个效果了。

网友G(2010-10-29):
再次觉得GAUI的原厂动力还是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