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一点练悬停的体会

楼主(2010-06-17):
很久没有上论坛了.早就想写一下自己练四面悬停时的体会.
对尾会停以后,主要要克服与训练的就是方位感, 才会另外三面的悬停.

我是这样过来的:
我把对尾练得很稳了后, 开始练左右悬停, 发现脑子总是转不过来, 总是一不小心就按对尾的打舵. 这个问题直到我偶然改变了训练方法后得到了解决.
有一次我对左右悬停快没有信心后,开始玩对尾. 对尾我已很稳了, 就打着舵玩儿, 让它走左一点, 走右一点, 走前一点, 走后一点. 看多打一点舵, 它会怎么样.
心思都注意到打舵时电直摇摆的程度了. 这时电直尾巴已慢慢转过去了, 等完全意识到时, 电直已是对左.
这时自己顿悟了:要让电直小范围动起来了, 这样打舵就与电直的运动方向,姿态有随时的连接与反应. 有这一连线在那儿, 就比较容易把尾巴方向变化给克服掉了.

之后我用了半个小时就会对头了, 是左晃右晃的对头 :-D
不过, 尽管晃, 我找到了方位感, 之后再慢慢练停稳.

关键点:初练悬停, 方位的条件反射还没有形成前, 即使看到电直停得比较稳了, 也要不断打稍大一点舵量, 让电直在可控制的范围内晃动,以建立手眼的条件反射.

网友:
我也是这样。。。在对尾悬停基础上,逐步转变尾巴的角度,左右悬停很快就学会了。。。但对头就没那么简单咯。

网友A:
对头也很简单,往那边偏就往那边打~~

网友:
非常同意LZ说的关键点,我也是这样练反射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头也很简单,往那边偏就往那边打~~

往前后偏呢.............

网友:
多练习,熟能生巧!

网友:
其实很多时候是练条件反射,我是把动作分解了练,对头先练前后,再练左右,到最后在半醒半梦之间练,就是不去想,只是机械式的飞,这样慢了点,但练出后感觉很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往前后偏呢.............
那当然也是往飞机后的方向打阿~

网友:
给个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用LAMA来练习这些自己心理上比较难克服的动作
比如对头,然后对头的左右1/8方位悬停。

还有顺时针逆时针后退航线,都是可以用LAMA来练习的。 等你把这种方位上的条件反射在LAMA上建立好,再用450或者大鸡鸡,就容易的多

当然,天赋好的兄弟,就不用了

网友:
学一学,试一试

楼主:
其实有的时候尾巴开始慢慢漂也不要去管它, 油门打到可以滞空的位置, 只动右手就好了. (美国手). 当然左手还要放在油门上, 随时准备收油迫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