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丝锥折在套丝孔里如何取出来?

楼主(2010-06-17):
最近买的丝锥太脆很容易折,经常折在套丝孔中。如何取出来?

网友A:
找个废丝锥磨细,头上磨出钝尖,用磨好的废丝锥敲击断在孔里的丝锥,利用丝锥材料的脆性,一点一点砸碎。我看厂里的钳工一般都是这么弄。试试吧。

网友B:
关键看断口在那.....! 还有丝锥的规格尺寸....!

网友C:
最近热门的电火花啊!前几天做一个不锈钢的刀柄,丝锥断了两回,就是一个电容加一个电阻搞定了!

网友D:
呵呵,这个要看具体情况把,丝锥断了多深,通孔还是盲孔,丝锥多大规格,都各有办法的。我习惯的是用等离子,不过一般人没有这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