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对fpv的几个疑问

楼主(2010-06-17):
看了不少
FPV
的录像,对fpv热血澎湃啊,新手心动不已
有几个问题想问问
手头的控是2.4G的,那
图传
用1.2/1.3G 800mw好还是选择5.8g 200mw好呢?
其次,请问常说平板天线是装在发射器还是接收器上呢?
2.4g的控可以加功放吗?

网友A:
2.4g控 只能用 5.8g图传
平板是图传接收的
2.4g控无功放

网友B:
2.4G控配5.8G图传,72M控任意配。
平板天线做接收用,大概2斤重,平板天线是定向天线,要一直对着飞机方向,如果装在飞机上,无法保证信号对接。
目前没看到2.4G功放,建议先从基础开始,搞起来再说。我买的72M功放和平板到现在还在家里,没用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