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9疑难杂症 就连卖我东西的商家也不知道 晕死。。。

楼主(2010-06-17):
过年买了个dsx9   配了个6100  用着蛮好 对频也蛮顺利 最近添了个6200
对频能对上  但接到飞机上一开控  电调就报警  无法自检  就是那种油门杆未归位的报警  调油门通道也没用  怎么调都不行  叫商家换了个 结果还是老问题  觉得奇怪  拿控里带的DR921对频一试  结果也是这样  不知是我操作不当还是怎么的  有遇到这种问题吗?

网友:
是不是油门没有设定最高油门位置?

网友A:
把油门微调拉到最下,还有右上角在空边上的那个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油门微调拉到最下,还有右上角在空边上的那个微调。

是对频前油门微调拉到最下吗

网友:
我教你一个方法,先试试换个电调,我原来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后来换了电调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