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的大虾帮下忙

楼主(2010-06-17):
260主板右边的驼机是不是控制前后的?
我在
遥控器
上按左右的时候 左边的驼机会动
我按 前后方向的时候 右边的驼机不动 是不是坏了?
我看了下论坛里面说 估计是卡住了
请教各位玩260的大虾 我该怎么弄?
换一和新的板子 还是什么?

网友A:
对尾看过去,右边的舵机是控制前后的,没错。

网友B:
有可能卡住了,拨一下舵机的齿轮动动位置试一下

网友C:
卡舵时马上要断电
不然舵机马达高温会烧的。
方法就是上面的
拨一下舵机齿轮再通电。舵机回中后进行微调修正

网友D:
最好不要在主旋翼停止的时候调试舵机~如果卡住,加一下油门~如果还不归位,就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