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玉溪新手自制大比例油动装甲车(最新更新:载人 ...
(原创)玉溪新手自制大比例油动装甲车(最新更新:载人行走实验视频)

楼主(2010-06-17):
采用无级变速
发动机
做主动力,准备用双流转向,多数零件采用标准件制作,以方便维修,不过做下来价格还是高啊。以下是制作过程,请各位指教。
目前已进入到底盘组装阶段,寻懂遥控的朋友帮安装解决遥控问题,我对遥控什么都不懂,以前从没有做过模型,最多也是玩过简单的儿童玩具模型,这是第一次制作模型。
车体采用4mm铁板折成角铁制作,框架式车体,就是轴承座买的有点狗屎,间隙太大,正在想办法改进。长度1.35米
12厘米直径的尼龙棒车制的负重轮。
以上是自制倒档箱的过程,用1cm的6061的铝板做箱体,有点超重了,拨叉拨动起来很轻松,普通
舵机
就可以带动了,箱体最后在封闭,加入机油润滑。
我买的50cc的4冲程发动机,15公斤重。该发动机的发
电机
部分已被我改装,可以发出8—10A的电流。
我搞到的行星
连接2个输入轴的花键套,中间放链轮用链条连接发动机。
行星离合器,由于找不到功率适合的电机(综合考虑重量与功率比,决定暂时放弃双流转向),想用行星做离合器转向,用齿条制动。尼龙棒车制的。
单边的导轮,可前后调节实现调节履带松紧度
用于减震的拉簧,共10个,2.5毫米粗
自制的主动轮上的轴承座
花¥40元买来的电油泵,原打算用负压吸油,但一个修摩托的人告诉我用电油泵最可靠。顺便还花¥5元配了个汽油滤清器。这个电油泵必须竖着安装,电油泵电压12伏,电流1A。在修助力车的地方还花¥20买了根旧的排气管。
底盘两边已制作完成,即将组装起来安装发动机和变速传动,快安装遥控了,懂遥控的朋友多帮忙啊,现在都还不知道买什么类型的
遥控器
。

网友A:
框架式车体的底盘组装过程
转向装置,尼龙做的两个壳是行星壳,用齿条制动实现离合。连接左右两边的轴承座还没有固定在底板上。
用拉簧做悬挂。底盘现在已经有25公斤左右了。当初做的时候没想到制作过程如此复杂,都已经几个月过去了,还基本是一堆散件。

网友A:
还有一边的链条没有安装,电瓶和汽油泵还没有安装,所以暂时还动不起来,计划国庆再搞了,近几天事情比较多,来不及了。

网友B:
又是牛人!顶了再说

网友C:
本地人牛人,不顶都不行。

网友D:
 牛人越来越多了。。多出精品

网友E:
太历害了,设计图纸估计就要花很长时间

网友F:
大哥, 图纸可以共享下么? 谢谢!
9328407@qq.com

网友G:
楼主强人,在玉溪什么地方,有空到玉溪来学习。

网友H:
强人
老外当自强~

网友I:
楼主的底盘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