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 貌似我也上当了!

楼主(2010-06-17):
主机
大浆
FH9X 9通2.4G液晶屏摇控器
三叶52级带活塞环
发动机
GY401锁尾
陀螺仪
+9254
标准伺服
舵机
4个3003的
单向轴承启动杆
瑞集90启动机
os热火头
点火棒+
充电器
开关
Y线
电池
盒
接收机保护棉
油泵
由于已经买了不能退 现在想请各位老鸟给点建议把剩下的舵机一步到位全换了 应该换什么样的,还有遥控换什么的好一步到位!

网友A:
遥控器没听过 性能不详
三叶新手不太好调
FUTABA S3003 当油门舵还行 仿的还是不要了
电池盒 开关 可以不要 用 2S锂电 UBEC 给接收供电 比较便宜
不知道我说没说错
LX 继续

网友B:
新手吗?还未学会站稳就想跑吗?
50级油直,练悬停的话这些应该不用换,等你学会航线的时候,估计这机子也差不多该换了

楼主:
其它3个舵机了

楼主:
就是一张白纸

网友C:
正常飞行的话已经可以了,不过不能暴力,遥控器不清楚,如果安全点的话把斜盘给换了!安全第一!

网友D:
只要控不出问题 ,这飞机入门算是可以了. 发动机叫老手调稳定就行了.

网友A:
其实 新手悬停上面的能凑合
我就是对那个 控 没见过 不放心
把50的油机炸几次就可以换个一般的控了

网友E:
下手前多看看论坛~能避免走很多错路~

网友F:
不错了,你还是gy401+9254,另一个人还是JY401+3003呢

网友G:
赞同藤椅说的。说不上什么上不上当的,只要自己喜欢,买就买了,玩的开心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