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牌2200 20c 11.1v 怀孕了 也充不进电去了···

楼主(2010-06-17):
电池花牌2200  20c  11.1v
      平衡充 :花牌301

前两天电池充满了电
就把电源拔下来了

而电池和平衡充没有分离

今天早上我发现这快电池还是没电

然后就又充了一上午

发现还没有充满   接飞机上根本就飞不起来    转速差太多了

电池也有点鼓了...   怎么办啊     这块电池我才买了半个月   也没飞几次呢···

有个问题:当电源拔下来   而平衡充和电池不断开   这时候电池是不是在放电啊

19日补充    今天终于弄到万用表了     测电压     分别是0.00     4.19     8.40        怎么还有8.40呢   郁闷

后来我用手机万能充充第一个电池     冲了五分钟竟然满了    拿下来     电压4.19了    但是这时候我测另外两节电池的电压    8.40   8.40  了   郁闷了  现在我在用屏平衡充冲

还有个问题啊     这种情况经销商负责吗?

网友:
恩,应该是过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怎么办呢?

网友:
量下电压是多少!
如果过放了就用手机万能充充!
如果充不进去就并块电池充!

网友:
平行冲的接头与电池的动力接头必须都断开的

网友:
看电压,大肚子很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     怎么测每快电池的电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  这词记住了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D:

手机万能充一块一块的冲吗      怎么量单块电池的电压啊

网友:
用万能表的针脚两端测平衡接头的4只脚啊·····以右边第一根线为负极,再测另外三个脚啊。建议LZ把电池拆开,你就知道那个所谓的平衡接头的接线方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哦  你一说我就明白了  呵呵 谢谢哈   明天去买万用表

网友:
与经销商联系,老高有3个月的质保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