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P小机机

楼主(2010-06-17):
大家帮看看这翼展不到70CM长的小机机EPP料的。用什么样的电机?用什么样的桨?用多大的电调?电机、电调我还想以后用在后推的机机上。例如F-22。
SU-27等一些后推的机机。大家给推荐一下啊~~

网友:
2208电机1400KV
18A电调
2S
9060桨试试吧
我新手

网友:
楼上的配置不行

2204,6A电调,3S450Mah电池
1个5G,2个3。7G舵机
8043桨

楼主的飞机还没加强呢

网友:
补充一下楼上的配置,应该是2s 450mah 电池。不是3s。5g舵机装副翼上。电机kv1400左右

网友:
呵呵,谢谢楼上,我不小心说错了

网友A:
专心玩前拉的吧,想玩后推的还需要再添一套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心玩前拉的吧,想玩后推的还需要再添一套设备
要什么设备啊?

网友:
太小不好飞的哦。

70都不到的翼展,起码做到130g以下才可能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