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可视遥控摄影),有老师可以帮我好吗?

楼主(2010-06-17):
本人对航拍有浓厚兴趣,想学习航拍(可视遥控摄影)器材重(1000g-2000g)最高离地高度200米。用怎样的设备性价比好,我对电子元件一窍不通。请老师们指点,(要整套的)我现在只有相机。谢谢。

网友:
先学飞吧

网友:
准备5万吧 直升机上

网友A:
非常简单,用气球就可以,不需要学飞行。我们这里搞航拍(高空摄影)都是用这个的!

网友B:
 ,可以参考我的遥控动力伞可视航拍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简单,用气球就可以,不需要学飞行。我们这里搞航拍(高空摄影)都是用这个的!

谢谢您对我的指点,我很想偿试,您能教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我的遥控动力伞可视航拍机器.

好是好,就是价格高呀。

网友C:
拍照片的话简单点,能上天的,能载重的都可以用,拍视频就得直升机了,1000-2000g的设备 那必须就得260以上的直升机了,可视这块很简单,买套图传 连接摄像机,地面买个7存显示屏装上图传接收机,就可以地面看天上的影像了,直升机航拍需要2个人,直升机要载摄影云台,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拍照片的话简单点,能上天的,能载重的都可以用,拍视频就得直升机了,1000-2000g的设备 那必须就得260以上的直升机了,可视这块很简单,买套图传 连接摄像机,地面买个7存显示屏装上图传接收机,就可以地面看天上的 ...

我就是拍照片,您说的图传,连接摄像机,地面买个7寸显示屏装上图传接收机。这那可以买到,在200米左右控制范围的价格大概是多少。我想用气球挂一个可以上下转动的装置可以遥控的,还有遥控相机快门的。(机动性肯定没有直升机好,但我想价格肯定便宜不少吧?)(具体我也不知道)恳求各位老师指导我好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拍照片,您说的图传,连接摄像机,地面买个7寸显示屏装上图传接收机。这那可以买到,在200米左右控制范围的价格大概是多少。我想用气球挂一个可以上下转动的装置可以遥控的,还有遥控相机快门的。(机动 ...

图传 监控器 淘宝上都可以买到 如果你不是2.4的遥控器 就买个2.4的图传 200米那 500毫瓦的足够了。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 你要用气球航拍比直升机应该贵很多,算一笔账  你下面要挂转动云台 加上电子设备 和相机 要达到4攻击了 能载重四公斤并可以安全飞行的气球  充一次氦气至少要1000-2000,这么贵的相机上天你总不能冲氢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传 监控器 淘宝上都可以买到 如果你不是2.4的遥控器 就买个2.4的图传 200米那 500毫瓦的足够了。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 你要用气球航拍比直升机应该贵很多,算一笔账  你下面要挂转动云台 加上电子设备 和相机 要达 ...

谢谢您的回复,一般情况下应该会充氢气,为了成本。
另外我想问,这个转动云台淘宝上也可以买到吗?是不是一套的,带遥控的吧。还有相机的快门我怎么解决。我真的一点也没有接触过电子和航拍,我在网上也找了很长时间了,一只没有找到可以探讨学习的机会。现在我总于找到了一个好平台,大家一起来帮我实现这个梦想。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一般情况下应该会充氢气,为了成本。
另外我想问,这个转动云台淘宝上也可以买到吗?是不是一套的,带遥控的吧。还有相机的快门我怎么解决。我真的一点也没有接触过电子和航拍,我在网上也找了很长 ...

最好不要冲氢气,我飞飞艇从来不冲氢气,省下来的钱不足以承担风险,云台很多家都在卖,自己也可以做,都不带控,相机最笨的办法是用舵机触碰快门线,好一点的办法做一个模块可以用RC遥控器控制快门,5IMX我不经常上,有事可以到www.5irc.com找我 我是FPV版主

楼主:
别的老师,还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