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尾巴出问题了~~~~

楼主(2010-06-17):
病机:山寨V2机身450,WING V2的头,冰人的尾波箱,WING V2的尾推和尾桨夹。用的QUARK加9257,9257有少许虚位。
症状表现:倒退航线,突然发现打右舵会没反应,左舵正常,这时候有可能突然自旋几十几百度。3D模式,螺距变化大,就会甩,很厉害。以前甩很小的。
初步诊断:QUARK应该没问题吧,排除;尾舵机地面表现很正常,炸下来也没发热,就少许虚位。尾波箱正常,尾推有虚位。感觉左边行程不太够的样子,可以前也是这样子却没有上面的情况。
请各位大哥大姐,老少爷们,帮我出出主意,到底哪里可能出问题~~~

网友:
接收坏了?

楼主:
这个跟接收应该没关系~~~最简单的描述就是锁不住尾巴了~~~

网友:
我有过一次情况,锁不住尾巴,原因居然是尾桨安反了,把尾桨的变距拉杆对换位置,问题就没有了

网友:
还是陀螺的问题,换一个试试

网友:
我的也出现完全同样的情况,你试试吧舵机行程调大点!现在还没找到原因,我用的是750+520,还有个可能就是震动太大

网友(2011-02-20):
是直接甩180度那样吗。。

网友:
不知道,楼下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