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电调维修的高手请帮帮忙,谢谢

楼主(2010-06-17):
我的XXD50A电调坏了,具体症状是这样的:  大部分时间是能正常启动的,不过只要油门开最大或者接近最大的时候,就一卡一卡的,就是突然停止然后又突然恢复,间隔时间不到一秒,就这样重复,再就是偶尔无法正常启动,一推油门电机就一抖一抖的,好象是在很慢的转动,但是有发出卡卡卡的声音和震动,不象是正常转动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油门慢慢一直推到最大,电机反映还是一样,没有变化,然后这样的情况持续一段时间后,有可能一直这样下去,但是也有可能一下子又"呜"的一声正常转起来,很烦人

             电调是去年7月买的,还没有用过几次,开始是没有这种情况的,过年的时候飞机摔了,不过摔了过后马上就检查过了,除了电池外其他的电子设备没有问题的啊,我在网上查过,有人说是那三个IR2101S的电源保护IC有问题,我买了三个全新的这样的IC,2元一个,批号也是一样的,给那生产手机主板的厂家里面的熟人帮换,换好了后拿回来测试,测试了好几次,都正常,油门开最大没有卡的现象,以为好了,结果今天安到我的小船上,在家里测试,开始正常,不到一分钟后,就又出现了一卡一卡的现象,关掉油门重新启动的时候又出现以前的状况,一抖一抖的不能正常启动,试多几次又转起来了,然后症状重复,,,,,,,,,,,,,,,,(用手摸电调和电机有点烫,但不是很烫,不像是过载,冷却过后测试也是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
             我想问下这样的问题有没有人能修,要多少米?
           再请教一下高手,这个电调背后的MOS管(就是背后那三排样子一样的MOS管)的型号都不一样,我想问一下它们都是性能一样,可以互相代用的吗?我可不可以全部换新的,全部换成同一个型号的?如果可以,换成哪种型号比较好?

网友:
看现象应该是缺相

楼主:
那请问是哪个元件坏了,应该怎么处理?缺相是不是那三个电源保护IC的问题,就是IR2101S?可是我已经换了三个新的啊,电子市场买的新的,批号也是一样的

网友:
貌似是香蕉头虚焊了,把香蕉头全部重新焊一遍,我昨天晚上刚修好这个症状,哈哈哈

网友:
实在弄不好,买新的也没有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