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3C与3D的螺距设定

楼主(2010-06-17):
油门曲线(THR-CURVE)与螺距曲线(PIT-CURVE)的设定
   油门曲线与螺距曲线两者是互相搭配的。以Futaba FF9H来说,油门曲线与螺距曲线总共有:”一般模式(NORM)”,”上空特技1(IDEL1)”,”上空特技2(IDEL2)”,”上空特技3(IDEL3)”,”熄火降落(HOLD)”五种型态。这里我们只针对”一般模式(NORM)”设定做说明,了解了油门曲线与螺距曲线的搭配关系后,再进一步介绍特技开关与其它曲线的设定。 一般中阶遥控器的油门与螺距曲线从 0%~100% 的过程当中分成 5个控制点,分别是油门拨杆在 0%,25%,50%,75%和100%的位置。
      这里我们先说油门曲线的设定,在伺服机最大行程的设定结束后,油门的曲线从0%是阀门全闭,100%则全开。让我们从一般模式(NORM)说起,一般模式是直升机在地面到起飞,停悬,简单的航道飞行以及降落时所使用的。
       直升机的原厂说明书上都会有建议的设定数据,一开始可以先依照说明书的建议来设定。拿翼手龙30V2来说,油门由第一点到第五点分别设定成0%,40%,50%,60%,100%,设定完成后可由图面上看出油门的曲线并不是一直线,在中央停悬点的部份显得较为平滑,这就有点像EXP的功能一样,让停悬点附近的操控更为柔和,使停悬更容易掌握。
       螺距尺的使用
       而在螺距设定时必须使用到螺距尺来作为测量工具,测量的方式必须先选定其中一边的主旋翼当作基准点,通常是选择贴有配重胶带的那一边,最好能够在主旋翼夹片转座上也做好记号,以便有一个测量的基准点。 遥控迷模型网 RCFans |社区|车模|航模|商城|博客U HG rcD
使用的方式是将螺锯尺固定在主旋翼总长度的25%处,在遥控器与接收器电源开启的同时所有舵面均处于中立点状态。而平衡杆则是摆在水平的位置,以目测的方式调整螺距尺直到与平衡杆呈水平,所获得的数据便是螺距度数。
         螺距尺是调整直升机必备的工具,即使价格稍嫌昂贵,但还是值得买一把以利于调整。
螺距设定的开始决定了一切 在正式设定之前必须先决定好你所需要的是哪一种飞行模式?除了一般的飞行之外,特技动作分为两种,一种是F3C标准特技飞行,另一种是目前时下流行的3D花式特技,两种特技飞行的风格相差甚远,油门与螺距的曲线设定更是有着天壤之别。在此强调!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这关系到的就是”螺距分辨率”的问题,重要的就是要控制好螺距总行程,让它”够用就好”。
       螺距角度”够用就好” 以目前台湾的直升机飞友来说,多半是采”复合式”设定,所谓复合式设定就是在一架直升机尚有着F3C与3D两种飞行模式。在台湾有超过80%的人采用这种设定,其实对于现在的高科技计算机遥控器来说,轻易的设定出两种飞行模式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但是不管是哪一种设定,请把握一个原则就是--螺距总行程”够用就好”。
         例如F3C常用到的螺距大约是-6度~+12度共18度。3D飞行则大多是-10度~+12度共22度。
螺距够用的用意是提高螺距分辨率,换个说法就是将螺距伺服机从0%~100%行程完全的使用在要用到的度数上。针对目前国人的复合式设定来说,用简单的计算方式就可以清楚的知道这之间有何差别,螺距总行程100% / 22度=4。545。再者,若单纯设定成F3C模式仅用到18度的话就是100% / 18度=5。55。
         由上面的两个数据可以明显看出3D飞行模式产生1度变化仅需要用到4。545%的螺距行程,而F3C模式则需要用到5。55%的螺距行程。以操控来说,F3C的螺距分辨率提升了许多,螺距的掌控当然也就更精确。
        如果是3D花式特技对于螺距的精准度要求就不是那么重要,因为一连串的特技飞行要求的是飞行的刺激感。但对于极度要求精准度的F3C飞行来说,螺距分辨率变得相当重要,如果你有心练习F3C标准特技的话,将螺距设定成够用就好,让自己的功力早日进步。
过去在原厂说明书里多半会介绍F3C标准特技飞行的设定模式,近年来的说明书纷纷加入了3D花式特技的参考数据,甚至有的标榜3D完全对应的直升机更是只有3D模式的设定参考数据。
而如果你只是一个直升机的初学者,那建议你将螺距调整成为F3C模式,也就是螺距从-5度~+12度,共17度的螺距总行程,说明书中会说明如何将螺距调整成F3C或3D模式。除了改变拉杆的固定位置外,还必须视情况来调整螺距的ATV,以达到0%~100%的行程当中刚好是-5度~+12度。
而在NORM模式的螺距曲线设定,与油门曲线同样的具有五个设定点,而在这里暂时先设定第1,3,5点,也就是低速,中速和高速三点,第2,4点在实际飞行时视状况调整。螺距角度设定分别是低速-3度,中速+5。5度,高速+10度。
         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目前的设定只到了一般飞行模式(NORM),以笔者惯用的Futaba FF9H为例,特技飞行需要个别开启特技开关后才有效果。而一般中级遥控器的特技开关即使不设定,开启特技开关后飞行模式也会改变为特技飞行模式(IDEL),如果特技飞行模式没有设定完全而又不小心误触特技开关,那螺距与曲线的设定将会大乱,到时候可就麻烦了。比较保险的方式就是将特技开关的曲线设定的跟一般飞行模式(NORM)一样就好了。只须要保留一个熄火降落(HOLD)开关,避免引擎还没调整完成之前发生熄火的意外,还可以请身边的老手们紧急降落。
        在飞行场上常常看到有人在练习F3C,但要飞出完美的路线是一项艰难的挑战,所以最常见的情况就是F3C飞到一半就受不了自己的飞行不够完美,接着就是切换成3D模式开始一连串的疯狂特技。这样的设定方式只会分散操控者的飞行感觉,弄得两种特技都练不好,所以还是乖乖的决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吧!

网友:
抢占沙发,慢慢瞧。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A:
收藏了,对于F3C模式有个问题,以120°CCPM为例,加入现在是-12°到+12°,如果调整成为-6°到+12°,JR DSX9为例,是在SWASH MIX里面调整,还是在螺距曲线里面调整好呢?谢谢了。调低行程是不是会降低多级反应速度和分辨率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收藏了,对于F3C模式有个问题,以120°CCPM为例,加入现在是-12°到+12°,如果调整成为-6°到+12°,JR DSX9为例,是在SWASH MIX里面调整,还是在螺距曲线里面调整好呢?谢谢了。调低行程是不是会降低多级反应速度和 ...

SWASH是对称的,条螺距曲线吧,曲线斜率变低,自然操控就平坦~~

网友:
引用 网友B:

SWASH是对称的,条螺距曲线吧,曲线斜率变低,自然操控就平坦~~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