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胶粘怎么溶解

楼主(2010-06-17):
马达坐和船内五金用AB或者树脂胶固定要怎样才能拆的下来?想把设备换到新的船壳,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不知道,搭车问下502怎么溶?滴到帽子上了

网友A:
502胶用丙酮就可以清洗掉。AB胶就是环氧树脂。只能用刀子一点点地清除掉了。

网友:
AB胶加热能拆下来

网友:
烧 电烙铁

网友:
AB胶用烙铁加热五金件可以很轻松的拆下来。
固化后的502可以用硝基甲烷溶解。

楼主:
现在用烙铁,但是一定要小心!

我菜鸟一个不小心船底就一个洞,
感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02胶用丙酮就可以清洗掉。AB胶就是环氧树脂。只能用刀子一点点地清除掉了。

前段时间珍藏多年的丙酮终于用完,跑去化工店再买的时候,被告知:购买丙酮须到公AN部门开据证明……

网友:
那就去开吧....买个丙酮.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段时间珍藏多年的丙酮终于用完,跑去化工店再买的时候,被告知:购买丙酮须到公AN部门开据证明……

同情,好在我们这里是炼化企业,丙酮用起来和喝水一样。我调漆胡玻璃钢都用它

网友:
AB胶怕热,一热就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情,好在我们这里是炼化企业,丙酮用起来和喝水一样。我调漆胡玻璃钢都用它

丙酮好用注意防护 易燃易爆且不说  丙酮挥发对人体刺激太大  有条件建议使用防毒面具及防护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