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升机模型无副翼系统的一点看法

楼主(2010-06-17):
应该说有副翼的直升机模型已经非常成熟,从450到90这些级别,只要搭配调整得当完全可以满足各种飞手的要求。打个比方,以前杨格在锁尾陀螺出来之前已经把机操的很3D啦,要知道最早的机械式和压电式陀螺高速倒退飞行都是困难的。现在的无副翼卖点就是结构简洁动力有少许提升(可能感觉是不明显的),有副翼的的动力也是完全没有问题啊,现在的无副翼感觉真没有到升级换代的时候,而且电子设配越多越复杂,安全性就会下降

网友:
支持有副翼的

网友:
没用过3G 。。。

网友:
支持LZ有同感,也不喜欢无副翼的外观。

网友:
比有副翼的便宜的话,我会考虑

网友:
有同感啊

网友A:
电子设备的 可靠性高于机械设备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设备的 可靠性高于机械设备  呵呵
电子类这东西包含很多集成和焊点,用在飞机上在多次摔震后可能会有隐患的,不过这种问题一般是不易觉察的,机械机构的机件坏啦容易看见,属于看得见摸得著的东西。

网友:
我到觉得亚拓的3G无副翼系统的卖点在于三轴陀螺仪,因为我的3G还没有试飞,不好随便评论,但据飞过的人讲,确实比传统的有副翼机型容易操控了很多。

楼主:
所以除非必要,电子类的东东机体上越少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子设备的 可靠性高于机械设备  呵呵

 第一次听说

网友:
飞了vb再来说3g的话,你都不知道从何说起
但是很喜欢3g的价格

网友:
尾巴给陀螺倒了一手~
油门给定速倒了一手
现在十字盘也要倒一手了~~

不过对电子设备的依赖是大趋势,想想航天飞机~~

网友:
是趋势~~~虽说过程很慢~但一定是趋势~

网友B:
按照LZ的说法,现在还用机械陀螺仪或者不用陀螺仪就可以飞3D了。时代是进步的,别说直升机,就是真车都在象电子化进化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子类这东西包含很多集成和焊点,用在飞机上在多次摔震后可能会有隐患的,不过这种问题一般是不易觉察的,机械机构的机件坏啦容易看见,属于看得见摸得著的东西。

电子类的 东西要可靠  设计和  工艺 能解决得很好  机械类的 东西特别是高速运转的  东西 材料的疲劳强度  螺丝 会不会松  轴承 磨损 等等 问题
一般大大小小的飞机 机械故障远远高于 电子设备故障

网友:
电子设备的可靠性提升成本远低于机械设备的可靠性提升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子类的 东西要可靠  设计和  工艺 能解决得很好  机械类的 东西特别是高速运转的  东西 材料的疲劳强度  螺丝 会不会松  轴承 磨损 等等 问题
一般大大小小的飞机 机械故障远远高于 电子设备故障

正解!
设备固态化是一个大趋势,比如:转动的磁带淘汰,固态存储的CF/SD卡上阵,比原先可靠了千百倍。

网友:
社 会在进步嘛。。。呵呵。。大家玩模型的想法和心情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追求的就是装飞机的乐趣,有的人是飞的乐趣,有的是纯骚包。呵呵不管是什么样的心情,最主要的就是,自己玩的开心就OK。

网友:
菜鸟,无感觉
只是觉得无副翼比较像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LZ的说法,现在还用机械陀螺仪或者不用陀螺仪就可以飞3D了。时代是进步的,别说直升机,就是真车都在象电子化进化了。

用机械陀螺我是飞不好3D的,所以锁尾陀螺是具有更新换代意义的东西。没有无副翼系统,3D一样飞。
向电子化进化应该没错,不过现在的无副翼个人感觉不用也罢,但是锁尾陀螺一定要用的。我也期望将来会有更好的换代的东西当然包括电子类产品。

网友:
机械与电子的可靠性也不是可以一概而论的.
比如比较新的一个例子:TOYOTA的刹车问题的解决方法之一就是在油门与刹车之间加上了机械互锁.
都要看所适合的场合.

网友:
我刚开始玩3G,一开始有点不适应,手感不太一样了。感觉灵敏一点。也是设置了好久才找回以前有副翼的感觉。

   从发展来说,无副翼应该是趋势了。像前面有人说的,在航模方面,电子故障率比机械故障率低很多。

    说到3G好还是不好,我觉得是好的!它起飞时不用像有副翼那样要向右带点副翼杆位,什么也不动,只推油门杆机子就垂直升起来了,离地后就和有副翼的感觉一样。 可以说从离地这一刻,对新手比较适合,哈哈。还有就是你把机子悬停稳定后,3G系统的直机会很稳,而一般有副翼的机子大家都知道,它会倾斜走位的。3G的机子不是说不会走位,而是被风吹着走,它的旋翼面是水平的!
    我用过helicomander平衡仪,感觉3G在悬停稳定方面要好点。

网友:
不管怎么讲,3G无副翼的确是漂亮!

我想,坛子里的老手也是JJ放这的时候比飞的时候多吧,(我说的是一天24小时哈:loveliness: )所以3G在摆放着当摆设时确实是很漂亮滴

网友:
3g估计会像陀螺仪一样慢慢普及···············

网友:
陀螺仪的进化过程是从没有陀螺仪-->机械陀螺仪-->压电陀螺仪-->锁头陀螺仪
在机械陀螺仪的时代,只要能走个后退航线或侧滚,那可是多了不起的事
那锁头陀螺仪的诞生,造就了许多的尾旋动作,自旋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也是因为科技的进步,使的3D的动作更漂亮更炫丽
3G的提升道理也是一样的,机械结构简化,维修便利,动力提升10~15%,反应敏锐
许多有副翼无法完成的动作,3G系统给予了瑕想空间
这也是各大厂争相推出的理由

楼主:
各大厂整相推出,从另外角度看无副翼系统还有不易被完全克隆的优势,这样就会很好的掌控市场,现在我们基本用F牌和J牌的遥控,飞油动直机基本O牌以上的引擎,我讲的以上东西价格一直是稳定的,应为没有办法被完全克隆,基本是标配。一旦无副翼成为标配,就会有效的避开小厂竞争。
    少有竞争的市场,你喜欢吗?

网友C:
V8有10多年的历史。
而3G呢?
或者说泰世的FES。。

真的是那句,飞过V8再来看3G。亚拓还要走很长的路。。
只是现在玩模型的人越来越多,大部分人对以前的事情都不了解也不关心,更关键的一个因素是价格。LOGO始终是高端的存在,的确我也认为无副翼还没到普及的时候,但是毕竟是个趋势,技术革命的良性发展,要升级与否还是看个人因素了~~

但就强调一点,无副翼(正确说是无平衡杆吧)没那么神话。。

网友:
450级别还没有很理想的斜盘舵机吧,
用3G会不会让斜盘舵机死得很快?

网友:
把有副翼的操完,再操无副翼的。哈哈

网友:
科技进步。。性能提升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V8有10多年的历史。
而3G呢?
或者说泰世的FES。。

真的是那句,飞过V8再来看3G。亚拓还要走很长的路。。
只是现在玩模型的人越来越多,大部分人对以前的事情都不了解也不关心,更关键的一个因素是价格。LOGO始 ...

1. V8没有10多年的历史,但LOGO可能有10多年的历史
2. 电子产品日新月异是非常的快速,以前锁头陀螺仪就只有一两家,现在是到处都是
3. 雷X,HIROBO也都有10多年的历史,要能进步才是好产品
4. 至于 V8 和 3G谁好谁坏,就要看市场的流通性和使用率来比较

网友B:
没有亚拓的3G系统,我们消费者还在享受3千多一套不带任何金属件的无副翼系统,也不可能这么快享受到无副翼带给我们的乐趣,这个难道就是29楼说的没有竞争的市场吗?

V8好吗?就光设定把你搞头晕了,这个就是所谓的好?一个好的产品应该是方便易用,光易用性这点就可以把V8认为是一个不好的产品,他的性能再好,对于天书这样的设定,就注定是少数人的而不是普通消费者能玩转的产品

网友:
喜欢这贴~继续看~

网友:
外国的月亮比较圆

网友:
外国的东西你们发现没有!
外国人家喜欢垄断!一垄断财源就来了!!!!!!!!!!!!!1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有亚拓的3G系统,我们消费者还在享受3千多一套不带任何金属件的无副翼系统,也不可能这么快享受到无副翼带给我们的乐趣,这个难道就是29楼说的没有竞争的市场吗?

V8好吗?就光设定把你搞头晕了,这个就是所谓的 ...

V8复杂吗?我觉得很方便啊,电脑软件点几下就好了,非常直观,比3GN个旋钮还有N多按键方便多了

网友:
有米我什么都支持~~

网友:
预计2年后技术就要比现在成熟的多了~!因为技术整体的进步了~!无副翼系统技术成熟+高压无刷舵机+高压电池等 先玩眼前的吧,未来叫厂家去琢磨吧~!

网友:
支持3G      本人有兩台無副翼的 450sport  700E 還是感覺無副翼的好看一點 好飞一點

网友:
引用 网友D:

V8复杂吗?我觉得很方便啊,电脑软件点几下就好了,非常直观,比3GN个旋钮还有N多按键方便多了

照你的说法,肯定没3G

网友:
我觉得很多人在接受这些无副翼的技术时,可能连 贝尔--希拉 的基本原理都没有搞清楚

如果你明白了这其中的原理,就清楚自己是想要 传统的有副翼飞机,还是电子希拉(无副翼)的飞机。你明白了直升机控制的原理,也就不会被经销商门天花乱坠的广告蒙住双眼。

网友:
肯定是无副翼的好,靠电子设备来修正,旋翼头简单,虚位更少了,更精准。

网友:
论坛玩家:sunnysal的亲身感受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不知道我的3G感受能否给所有喜欢和不喜欢它的人们一些帮助
身份:84年出生,今年27,男。
入魔时间,没记错的话是今年的五月中旬,至今不足俩月。
成长经历:从和女朋友逛街傻看别人玩三通,到自己憋不住也买了个回家玩,一天解决它。然后进了九鹰260小四通,再到费尽周折搞来的MSR,最后到亚拓450Sport,然后到大前天升级的3G套装。
大前天买完之后,一直没时间搞,而且订的530和8910A+也都没到,正好上班也忙,直到昨天晚上11点到家才开始组装这些东西。我是纯纯纯新手,在论坛泡的时间也不算久,也就是潜水,直到前几天才开始回一两帖子,基础知识大多都懂一些。由于这样的前提,所以从昨天晚上十一点一直装到今天早上五点,大多时间花在怎么把我的四根降压线,一接受,一3G控制器,一3G感应器和那些舵机线合理安排,因为是450空间有限,让我很费周张,最终还是不太满意。

我真正花在3g调试上的时间大约为一小时不到,给我的感觉是,只要会基本的调试飞机知识,看一边说明书,人人都能搞定它。安装结束之后,继续花了20分钟时间把软件升级到最新,沿用了升级软件中厂方推荐的450的3G设置参数,大约在早上六点索性出去试飞,当然就是在家门k口。花了一整块原装的40C电池时间,把D/R和EXP,调整到原先的有副翼感觉,大致一样。然后上了第二块开始试性能,起飞的确不用任何动作,只需要推油门,但是需要缓慢有线性,其实我只会四面悬停,谈不上试性能,悬停的感觉,如果用数字表示的话,就是左右四根手指的动作时间比以前至少少了一半,至使我这样的菜鸟都能有兴致找找MSR脱控的感觉。随后在没开3d开关的情况下尝试上下抽油门,这也是抱着必死的心情去的,结果果然是死了,由于第一次上窜的幅度和速度远远超过我的预料,快撞到顶上二楼的u雨棚了,所以下意识收油,但是毕竟还是没习惯,下降过快,等我想再补救的时候已经晚老了,幸亏最后还是补了一小把,加上落在花堆里,其实什么也没损失,就是大桨掉几块漆,但是为了完美,还是把主轴和横轴一起换了。

总的感觉,绝对不象有的前辈说的小机不值得上3G,我说,能承受起的话,绝对值得。稳定性的提升远远超过想想,动力的提升也是直接导致我钻花堆的原因,,也可能是我技术不好。但是如果用数字说话,那就是以前一块电六分钟下来差不多3。75左右,现在是3。85。

调机的话我不知道是我运气好还是的确不难,我只花了一点时间在D/R,EXP上,升级软件上,感度上,总的大概30分钟,其他的设置类似中立点,排震什么的,有副翼的一样需要做。然后我飞起来就很稳也没有出现说450难调的问题,前提是,我入魔才一歌半月。

换主轴的时间或许并不象大家想像的那样简单,因为他有一个应该使称为相位器的需要固定位置,要使两个摇臂水平,还是需要花眼睛看看调整的,不象有副翼那样螺丝拧完结束。

暂时就说这些,不对的地方还请前辈指点,九点了,我去学车去了,下午回家继续飞。等老婆把相机拿来我会补一些照片上来,视频还是算了,我想没人想看几分钟的悬停。

大家回见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