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立点十字盘水平,油门最高位十字盘不水平,天6C能调节吗?

楼主(2010-06-17):
翻了2遍天6C说明书,貌似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不能,先把舵机臂角度全部调到一致,在调节拉杆试试

楼主:
LS大哥,已经在中立点时调整水平了。

网友:
应该调整十字盘混控可以解决

网友:
基本都不清楚。。仔细学学调机。。中立点水平。。

网友A:
解释一下用“调整十字盘混控可以解决”的设想。
调整十字盘水平,关键是十字盘在全程(螺距0到螺距+12、螺距0到螺距-12都水平)水平。
首先,在螺距0时,要确保舵机臂与拉杆垂直、拉杆与十字盘中心轴在一个平面内,多数情况下,也可以理解成与十字盘垂直,舵机臂与旋翼平面平行、与地面水平。
在此基础上,保持舵机臂水平,通过调整拉杆,调整十字盘成水平。
一般,如此调整,基本能保证十字盘在全程水平。
因为机械误差,调整过程中的误差等原因,如此调整,不一定能保证十字盘在全程水平。如果在螺距高位的时候,发现十字盘不水平,就可以用调整十字盘混控的方式调整。
十字盘混控值愈大,动作量就愈大。通过对ELEV  AILE  PIT设定不同的值,可以使他们在行程中动作变形,正好抵消“设计缺 陷、机械误差,调整过程中的误差”等造成的误差。

楼主:
打算调节连杆在舵臂的孔位来解决,目前看来是右舵机行程偏大所致

网友:
一点点的胃条可以不

楼主:
貌似不行,最高点调正后,中立点又会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释一下用“调整十字盘混控可以解决”的设想。
调整十字盘水平,关键是十字盘在全程(螺距0到螺距+12、螺距0到螺距-12都水平)水平。
首先,在螺距0时,要确保舵机臂与拉杆垂直、拉杆与十字盘中心轴在一个平面内, ...

这位高手,人家用的是天6C,不知道你用过没有.据我理解,天6C貌似没有你所说的功能.楼主的问题其实就是舵机行程不一致造成的,在天6C上面用除了换舵机之外似乎没什么好方法.

网友:
同意LS的,天6C没有十字盘混控功能,只能换舵机。在换舵机前3个舵机做试验,看看偏转角是否一致

网友B:
个傻孩子~~~~中立点水平能代表什么~~舵臂不一样长走出的距离不一样长撒~~~~怎么有人指点都不懂呢。。。呵呵

网友:
油门最高位,是指盘干吗还要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傻孩子~~~~中立点水平能代表什么~~舵臂不一样长走出的距离不一样长撒~~~~怎么有人指点都不懂呢。。。呵呵

舵臂一样长呀。。。估计是旋翼头问题。。不过幅度不大。飞了再说。

网友:
楼主! 建议用米字舵臂!会平衡很多的! 天6c 2.4g 我用过!调节还是很好调的! 因为我问厂家要了本中文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