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老虎来野~

楼主(2010-06-17):
买了只威龙小老虎,拆了有问题的电路板,换上从一个玩具摇控车拆下来的开关摇控板。发现大小很合适,买了个MP3的小锂电,装进去,焊上电路板。试机。OK。可以跑了。真好玩。

网友:
图片漂亮!这个遥控器原来也是履带车之类用的吧,车子的一边是转向控制。

网友:
MP3小理电多少v?容量多少?

网友:
不错不错,虽然小,不过看起来做工还不错啊。哈哈

网友:
威龙的吧,外观很不错

网友:
小,迷你。漂亮。好玩吗

网友:
遥控小车多少钱?连接,谢谢

楼主:
摇控器是小车的........叫"四轮驱动漂移车"..........在TB搜应见...是1:18的MINI款...这车不要电池和充电器加快递费好像是50-65元这样吧.记不太清了

电池是MP3用的锂电.去修MP3的地方都有...锂电一般都是4.2V的...200MAH的容量.小了点.不过用在这车上.不错.哈哈.玩几小时应没问题.

摇控器的两个控制盘....本来是左边是控制前后...左边是控制左右的..我把控制左右的电路切了..竖着放....意思就是把左右键转个90度...让他变成前后...

威龙小虎还是不错的.不过有点爱掉键是真的.呵呵.......平时都是在电脑桌上玩..要么在床上让它过毯子

网友:
成本太大了。

网友:
这个可爱······

楼主:
玩具摇控车是四驱的.我拿来改成比例摇控.装舵机.电调.接收进去.在家漂.好玩

网友:
车是什么样子的?发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