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华ZH2000 35M控怎么自制模拟线接口

楼主(2010-06-17):
去年买了一个振华ZH2000Ⅱ遥控器,可是自己没有飞机,最近才知道有模拟器可以用,所以想做个模拟线。但是我看到网上的都是针对四针模拟口的DIY,而我这个是个3针的模拟口。如图:

不知道有没有前辈明白怎样针对这个控做模拟线。

楼主:
恳求了解的高手指点一下,您的一句简短话,很可能能解决我多天的不解。

网友:
看不到图
传下图看看

楼主:
这个是图

楼主:
上传附件好慢啊   这个试试

楼主:
再次上图,为什么就是上不去呢。

网友A:
划红线的那条是ppm    也就是3针插头的最上面的1脚    可以确定
地应该是最下面的3脚  中间的2脚是电源+
用万用表测一下最下面3脚是否和图中的电源负是否是导通的
如果是 上面的判断就可以成立了
(或者测量一下3个脚的电压  电压为0的是地   最高的为电源(接近电池的电压) )
图中标拨码开关和二极管的位置是1到4通道的反向设置    应该可以加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划红线的那条是ppm    也就是3针插头的最上面   可以确定
地应该是最下面那针  中间的是电源+  如果有万用表  测一下最下面那针是否和图中的电源插头负是否是导通的  如果是 上面对电源正极和地的判断就可以成立了

我用万用表测了一下,下面那个引脚确实是接负极的。中间那个脚没有接到正极接到了贴片三极管上。如图:

楼主:
那个三极管t04的下面的引脚接单片机16脚 VDD(VDD通过左侧那根黄线连接一个三端稳压器78L05连在正极),后又通过电容C6,和一根跳线接到了地(图中黄线)。  三极管右边的引脚接了单片机13脚PWM1。
   [localimg=400,300]1[/localimg]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niba3721前辈的帮助,确定了三针接口的定义。又看了看穷人穷玩法发表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16962&extra=&page=1
里面有个这个电路,隐约感觉是否就是这三针的接口转到那种S端子接口的电路?玩模拟是否需要把拨码开关和二极管焊上。二极管是4148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的接口 确定了定义,应该怎样做模拟线呢?我看到别人的四针的是红黑蓝黄,那我这个就是省略一根黄(蓝)线就可以了吗?   听说想玩模拟就得装上那个拨码开关啊?

低端控的模拟线只需要ppm和地
例如天地飞6A是音频线   futaba 6ex是方口线(虽然有6个脚 只有2个有用)
将ppm和地引出就可以(1脚和3脚)  最好接到一个耳机插座  这样就可以用音频线(类似耳机插头)玩模拟器了
当然你还需要一个模拟器(模拟狗)
不知道你的控原本带有通道反相设置没有?   如果没有 有可能玩模拟器的时候有些通道是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niba3721前辈的帮助,确定了三针接口的定义。又看了看穷人穷玩法发表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16962&extra=&page=1
里面有个这个电路,隐约感觉是否就是这三针的接口转到那种S端 ...

他是自制的模拟狗   所以接口不同
控的模拟器接口大部分是ppm和地 2根线
-----------《方口线/音频线/圆口线》-----------模拟器------------《usb口》--------------电脑

网友:
顺便说下 这个em78p458单片机 天地飞6A也在用
大家都是模友 互相多交流 称呼太客气反而见外了:lovelines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引出来试试吧。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