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成功的修复了亚拓35X电调

楼主(2010-06-17):
还是拆了以前烧掉的35X
这个坏了的电调是朋友的
接收电正常
接上电机后不唱歌
换上2只就OK

网友A:
强哥的沙发我来顶!

网友:
吓我一跳,以为把上面烧的那个修好了

网友:
我的昨天烧了一片!还不知去哪能找得到呢

网友:
LS的找7832代替

网友:
请问LS: 不一样的行吗?还是要全换了?如果全换了电流大小会不会变化?

网友:
我开始也只换了一组就是4只,用起来没什么问题,我现在12只都换7832了好赢上拆的,应该是40a了

网友B:
吓我一跳,以为把上面烧的那个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吓我一跳,以为把上面烧的那个修

网友:
我来说说1

坏的那个电调真是烧的惨!回天乏术了!真的只能捐献可用器官了!我建议在更换管子的时候尽量增大输入输出的线径、多在管脚上堆一点锡或相应处理!对防止电阻过大或发热有益!因为很多电路板上的铜膜在大电流是极易过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