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媳妇迟早要见公婆的!槽钢焊的雕刻机献上处女第一雕

楼主(2010-06-17):
耗时三个月,费用3500左右,

十字滑台是买的成品,当时同步带同步轮,电机都没有

另外的都是在论坛和淘宝上一点一点收的

虽然很丑,但总还是自己一手一摸出来的,发上来做个纪念也好!

这是原先架子的样子

槽钢焊好了

槽钢焊的

侧身

处女第一雕来了

兴奋,连夜又雕

网友:
媳妇丑,但是生的娃不错,看来还是因为种子好啊

楼主:
我最得意的是我这个龙门架可以调节高度,

现在还没有雕刻刀,用的是10mm的中心钻磨了一下做雕刻刀,打算明天去买

网友:
加工行程挺大啊,赞一个|!

网友:
娃不错,由及那个发娃子

网友:
雕的效果不错阿

网友:
好  立柱对称断续焊缝 强度高 变形小 抗震好 底座差点

网友:
变频器不要安在那儿,容易抖坏

网友:
实用就好

网友:
高手无所不用其极

网友:
手艺不错  比我强多了

楼主:
上将说了,就叫“雕牌雕刻机”吧   不过是山寨版的

滑台的方轨是820mm的,本来三轴滑台的有效行程是550X550X55
但由于底座长度限制,立柱挡住了的关系,行程只有420X550X55

Z轴行程有点小,我就把上面的横梁做成可升降式的,通过改变不同的螺丝孔,可以调节横梁和平台的距离,

楼主:
cooooldog说变频器不要安装在主轴上,有道理,我决定把它换个地方,和驱动板一起做个控制箱

增加立柱和底座的连接,在照片上看不出来,立柱中间和底座各有两颗螺丝连接的

网友:
这机够强的。

楼主:
虽然有点丑,在重量和价格相似的情况下,槽钢结构强度大大优于钢板,我相信通过合理的设计,用槽钢做出低成本的能铣铝的机器还是很方便的,

缺点是:给人的感觉是槽钢做的,便宜,不上档次,

我的整个龙门架,1.1米的横梁。0.7米的立柱,100mm宽,都是双槽钢,包工包料,花了280元

我的底座钢板,12mm厚,420X1100的一块钢板,就70公斤,300元,还是在二手市场买的废料

楼主:
主轴部分花费比较大,
1.5KW 变频,400元,
1.5KW东芝电机350,
小日本的拆机无动力主轴,ER夹头的,滚柱轴承,550元,
洞是70mm无动力主轴固定座,100元,
下面块10个钢板60元,
拆机的自定心同步轮和同步带80元,
都不算物流费用

但是发热小,噪音低,经久耐操,动力足,缺点是太重,

网友:
整个铣铝的图看看。

网友:
不错!性能可以啊!刷刷漆就好看了

网友:
外粗内细啊

身板结实,
是个干活的好家伙

网友:
真够结实的了。。。。

网友:
能雕飞机则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然有点丑,在重量和价格相似的情况下,槽钢结构强度大大优于钢板,我相信通过合理的设计,用槽钢做出低成本的能铣铝的机器还是很方便的,

缺点是:给人的感觉是槽钢做的,便宜,不上档次,

我的整个龙门架, ...

要好看就把槽钢的口做个帽子盖住

网友:
享受DIY过程,挺好的

网友:
很牛的机机
问下 1.5KW 变频,400元,
1.5KW东芝电机350,
是在哪里 买的?

网友:
还有电机转速是多少?

网友:
身强力壮,楼主能给一些机器结构尺寸吗?

网友(2010-07-19):
相当好!学习中。

网友:
媳妇不错,娃更是没的说。

网友:
不错!很有能力

楼主:
不为漂亮,能干活就行,所以不打算再花多时间打扮她了,就刷个漆,防锈就可以了,

机器的垂直度,和平行,是买来的成品十字滑台,Z 轴也是一体的,所以精度还是不错的,和我做的龙门底座没有多大关系,

变频是坛里收的,电机是我开车到桂林玩的时候,顺便淘的,价格都不高,但可遇不可求,

电机的是变频驱动的,所以速度可调,我一般用600转左右,用4毫米的铣刀,铣铝合金,刷刷的,深夜都不算闹,

楼主:
我做雕刻机的主要目的是帮自己加工一些自己设计的零件,所以精度要求不时很高,能达到实验目的就可以,

前一阵到台州去了一次,淘到一个日本的无动力主轴,550元,那回家一测,精度不怎么样,还不会弄正学呢,

网友:
垂直度、水平度,是后期调整出来,和架子本身不是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