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5塑料版用什么电机电调好呢?

楼主(2010-06-17):
新手一个!请问各位老师们!425塑料版的飞机用什么
电机
电调好呢?
如果用6S里
电池
配什么好?
如果用6S A123 又配什么好?
谢谢大家!帮个忙!
感激~~~

网友A:
当然是原配的1400KV电机和60A电调咯

楼主:
不想要这个啊!

楼主:
感觉不够好!又太贵了!

网友B:
a123你怎么安放呢?425好像不太适合A123哦,不如买1800KIT版带蝎子电机电调。

楼主:
1800太贵了!我还在找425的副厂件呢!不过没有啊~哈哈!

网友C:
425用的动力和500是一样的,注意根据电机KV值搭配好减速比就行了。

网友D:
6S的电池,电调用40A足够了

楼主:
有没有 比较明确的选择呢?~?~

网友E:
收一套2手550动力1500w应该不超过500

楼主:
有没有这牌子的副厂配件啊?有就好了!

网友F:
我用的1800KV+80A 6SA123 用6SA123不影响装头罩

网友G:
我用天蝎星HK3026 1400KV,好盈80A,,6S 3300MAH 30C
连续高频率侧钟摆不掉转,不掉高度